楼主:
舵机臂长度按照说明说调的,主轴螺丝拆卸刚装好的
引用 网友A:
1.三个斜盘舵机连杆长度按说明书调,然后MB的G灯号调整舵机臂与连杆成90度,如果此时PITCH还不为零的话, ...
引用 楼主:
哎说多了都是泪,刚才松十字盘螺丝,一拧啪,十字盘球头齐根断裂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我TM还傻逼买了一架塑料版一架金属板,这模型要是一架我都直接换了
引用 楼主:
mb我现在已经可以自己调试,就是这个中立点不对还是螺距下小上大不知道咋回事
引用 楼主:
算了不折腾了,再换我还是不会悬停
引用 网友B:
470现在怎么样好不好飞
引用 网友C:
陀螺仪沾在飞机上之前,应该用酒精清洗陀螺仪和飞机粘贴部位,等酒精干了再贴双面胶,手不能触及酒精清洁过 ...
引用 网友D:
在扎上一条安全带(皮筋套)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扎,真的
引用 网友D:
我曾经发现机尾不好控制赶紧降落检查发现陀螺仪松脱,下的我就加了一个皮筋时时刻刻肋着它
引用 网友E:
只要炸鸡,哪怕再烂的山寨货25元也搞不定吧。黑归黑,不过也要打个稿啊。
引用 网友E:
首先,你自己是这么干的吗?如果不是,呵呵……
引用 网友E:
只要炸鸡,哪怕再烂的山寨货25元也搞不定吧。黑归黑,不过也要打个稿啊。
欢迎光临 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专业遥控模型和无人机玩家论坛(玩模型就上我爱模型,创始于2003年) (http://bbs.5imx.com/) | Powered by Discuz! X3.3 |

网友F(2016-12-14):
引用 楼主:
算了不折腾了,再换我还是不会悬停

悬停还不会,就上亜拓,早晚退魔。这飞机就不是新手玩的。听我的,你买2个飞越450,尾巴都改冰人皮传。亜拓的配件老贵了,一炸好几百。飞越这个基本控制在25块钱那样,和玩具飞机差不多了,随你炸,破罐子破摔。用亜拓470,你想练出技术,怎么说一年也要修个2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悬停还不会,就上亜拓,早晚退魔。这飞机就不是新手玩的。听我的,你买2个飞越450,尾巴都改冰人皮传。亜 ...

我也发现了啊,光这次炸鸡成本400多哦不对现在5块

网友B:
470现在怎么样好不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470现在怎么样好不好飞

别问了,楼主已经在怒出两架470L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陀螺仪沾在飞机上之前,应该用酒精清洗陀螺仪和飞机粘贴部位,等酒精干了再贴双面胶,手不能触及酒精清洁过 ...

在扎上一条安全带(皮筋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在扎上一条安全带(皮筋套)

不需要扎,真的

网友G:
天气冷了,双面胶可适当加温再粘上去

网友D:
我曾经发现机尾不好控制赶紧降落检查发现陀螺仪松脱,下的我就加了一个皮筋时时刻刻肋着它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天气冷了,双面胶可适当加温再粘上去

不修了配件倒了准备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曾经发现机尾不好控制赶紧降落检查发现陀螺仪松脱,下的我就加了一个皮筋时时刻刻肋着它

我发现尾巴不行的时候,都是陀螺仪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悬停还不会,就上亜拓,早晚退魔。这飞机就不是新手玩的。听我的,你买2个飞越450,尾巴都改冰人皮传。亜 ...

只要炸鸡,哪怕再烂的山寨货25元也搞不定吧。黑归黑,不过也要打个稿啊。

网友:
慰问一下。不过陀螺松脱还是第一次看到,我换陀螺时想把3M撕开非常困难,必须要用美工刀割。其实MB看懂说明书后非常容易调,我也第一次用,现在挺喜欢的,又买了一个MB,打算把450L的K8换了。不用灰心,就算自己摸索,也能搞定调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发现尾巴不行的时候,都是陀螺仪坏了

我发现只要把尾部平衡和机件搞顺滑了,那种螺母401都能锁尾。3d除外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只要炸鸡,哪怕再烂的山寨货25元也搞不定吧。黑归黑,不过也要打个稿啊。

怎么搞不定了。大奖10块钱,易碎壁2块,主轴4块,横轴4块。这才20呢。皮带又难拉断,一年2条50元足矣。一般炸下去,还能坏多少,再加个脚,不是刚好25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怎么搞不定了。大奖10块钱,易碎壁2块,主轴4块,横轴4块。这才20呢。皮带又难拉断,一年2条50元足矣。一 ...

首先,你自己是这么干的吗?如果不是,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首先,你自己是这么干的吗?如果不是,呵呵……

我就是这样的买了一台。你算算我的数学对不对

网友:
你就从来没搞过亚拓,泰世,固朗,雷虎,jr 等级别的品牌机?

网友:
小技巧:双面胶用热风枪加热直至胶微融化在趁热贴上,最好在陀螺上绑一根魔术贴,最好不要用轧带,太紧了

网友H:
陀螺仪飞脱.........够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H:
陀螺仪飞脱.........够暴力

脱胶脱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要炸鸡,哪怕再烂的山寨货25元也搞不定吧。黑归黑,不过也要打个稿啊。

你不是说只要炸鸡,再烂的山寨25元都不可能搞定么,我这不是搞定了么,你手指脚趾掰一掰,我的小学数学过关么?

网友I:
冬天的双面胶附着力会降低,加热后再粘上会好很多。祝楼主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冬天的双面胶附着力会降低,加热后再粘上会好很多。祝楼主爽飞~

俱乐部就一个会调mb,一怒换k8 好简单好快捷,以后不怕没人调不成mb就

网友:
mb的胶粘不住拆尾管时发现很容易就松了换了k8带的很结实

网友J:
mb尾巴好使,检查旋翼头十字盘舵机臂虚位检查曲线,舵机臂有没有炸跑了,重新调整中立位置舵机臂选个最接近90度的,然后mb微调90度十字盘水平,装上旋翼头调节拉杆使螺距0度,后面才能一帆风顺,炸机后我都喜欢重新搞过去心理有底

楼主:
引用 网友J:
mb尾巴好使,检查旋翼头十字盘舵机臂虚位检查曲线,舵机臂有没有炸跑了,重新调整中立位置舵机臂选个最接近 ...

已经搞好了,但是还是喜欢k8快捷

网友J: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好了,但是还是喜欢k8快捷

mb出吗。新手还是450拿去炸,基础的过关了在上好机。380光是桨就够450炸几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mb出吗。新手还是450拿去炸,基础的过关了在上好机。380光是桨就够450炸几次了

550已经挂咸鱼了

网友K:
mb咋会飞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mb咋会飞脱呢

脱胶

网友L:
估计楼主是粘陀螺的时候手碰到胶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估计楼主是粘陀螺的时候手碰到胶面了吧

不晓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