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和NAZE32飞控都坏了,进来看看

楼主(2016-12-14):
之前还好好的,不知道怎么了, 接USB或者接电,  F3飞控的蓝灯不亮,或者通电的那一刹那亮一下,然后亮光就很微弱很微弱了,或者压根就不亮了,红灯一直闪烁,并且板子背面局部发热,
NAZE 32 的灯也是蓝灯不亮,绿灯亮的很微弱很微弱,红灯亮, 板子背面也是发烫,NAZE32连不上调试软件,F3能连上,但是动飞控,软件画面里的小四轴不跟着动, 连着两块板子出现相同的问题,我怀疑是我的操作有问题,我怀疑是USB线的问题,不知道对不对,谁遇到过,或者谁会修这类飞控,帮帮我

网友:
换线试试,可能usb线内有短路

网友A:
板子背面都发烫了还有啥好说的呢  很大概率元件烧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背面都发烫了还有啥好说的呢  很大概率元件烧了呗

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2个飞控都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可能是哪里短路了吧

网友:
如果2个飞控都是用的一根USB线,那就好好检查一下线的问题

网友B:
USB短路飞控应该没事;查查接飞控的其他线,如BB响、LED灯、接收机等短路的可能性,把飞控的引出线全部拔掉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短路飞控应该没事;查查接飞控的其他线,如BB响、LED灯、接收机等短路的可能性,把飞控的引出线全部拔掉 ...

只接USB,没有接任何其他线。

网友(2018-03-25):
检查降压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