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的一点首飞经验分享

楼主(2016-12-14):
最近看见模友炸机的帖子,基本都是首飞或者最开始的几个起落,好多炸郁闷了转向其他机型或者退模的也是有些伤感,俗话说天下模友是一家,这年头有点健康的爱好也不易,我就把我的一点经验分享给模友,希望能对首飞新飞机或者新手有一点点帮助,这里主要说的是螺旋桨和涵道固定翼。
       首先是新机的组装,如果模友买的是品牌的pnp那组装很简单,如果是买的套才,那就需要注意你所搭配的动力是否合适,还有重心,一般品牌的pnp的重心只要按照建议的电池规格直接安装电池到电池仓就可以了。
        然后是舵面初始位置,要是跟翅膀的平面的延长线对齐,我的fms的f16平尾舵面就没有跟平尾的平面延长线对齐,而是跟机身水平对齐了,导致初始的平尾舵面位置是大推杆的状态,结果一松杆直接拍地上了。
        舵面的位置好了就是舵量大小还有输出曲线的调整了,舵量和曲线我的喜好是调小一点,输出调柔和一些,比如我用的天地飞9yak130的附翼舵量是差不多35,这个跟据个人习惯和机型没有绝对的,但建议新机型或者刚开始飞还是小一点舵量比较稳妥,肉一点。
        新飞机调试好了就可以首飞了,电池充满后安装到飞机上最好用两只手指头踮起飞机重心的位置做最后的检查,还有舵面,这些检查都是很有必要的,有一个模友因为忘了差附翼舵机线结果炸鸡这种阴沟里翻船的事不是没有。
        起飞的时候建议让飞机先滑跑两趟,来熟悉起落架的方向感,避免起飞的时候撞马路牙子。还可以感受一下反扭,有的螺旋桨飞机即便是前三点的也有很大的反扭,需要及时向右打方向舵修正,否则容易亲吻马路牙子或者花花草草,后三点的更如是,一定要有思想准备,飞机缓慢滑跑至快速滑跑这段时间要时刻注意方向舵的及时修正,直至尾轮抬起缓慢拉杆起飞。
         起飞以后基本就是三种情况,抬头,低头,完美姿态,这几种情况第一种是比较危险的,其实只有适当收油就行了,如果很严重的话收油到一半然后适量推杆,自己忙不过来让朋友帮你调微调就可以了,抬头不要慌,稳住不要让他失速就可以了
         飞行过程也是熟悉飞机的过程如果有襟翼的飞机建议先收油到一半左右再开启襟翼一般的飞机开襟翼都会抬头,收油可以抑制,但也有例外,我那个130开一档的时候还会低头,适当补油就可以了。
          我一般首飞的时候不会收回起落架,这个看个人习惯吧,别忘了放下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时间,涵道机2分钟就要准备降落了,螺旋桨的看你的机型和电池,基本4 5分钟也该落了。
          降落的话如果翼载荷不大的飞机直接飘降就可以很简单,如果类似yak130这种比较重翼展也不是很大的涵道机呢,会有一点难度,这时候如何降低降落难度呢?那就是襟翼了,根据情况开启一段或者两段的襟翼再进入第五边前开启,然后注意油门的控制,进场的时候保持高度足够低,并且摆平机身同时控制油门不要让飞机失速,快到身前收油门,拉起机头,看角度,角度过大要失速的话需要补油,多少看情况。翼载荷小的飞机建议不开襟翼降落。

待补充……
          襟翼的一点补充,个人建议飞机重翼展小的飞机,所谓的翼载荷大的飞机,在对准跑道降落前开启襟翼,还有比如跑道短,或者跑道不够平整的情况开启襟翼,因翼载荷大的飞机为了保证升力速度自然就慢不下来,开始襟翼可以让飞机失速点变低,减轻降落压力,大风的时候还没试过,有模友建议大风的时候不开襟翼,这个我还没试过,不过如果可以正逆风降落的话,建议不开襟翼,开的话容易降不下来失速。
          还有就是大风天不要冒险飞行,尤其北方冬天这种,风向都是不定的,昨天大风天没忍住,飞机在天上好几次差点被风刮翻,最后也是尽量的平稳降落结果失败了,把起落架蹲弯了,哥们的冲浪重降头断了,提醒模友,大风天慎重飞行尤其风向不定的天气!
待补充.....

          我认为难度最高的应该是f16阵风这种没有襟翼需要大仰角降落的涵道机,这些飞机翼展小,重量大速度快,不带襟翼,本人对f16机型的降落一直有阴影,待我摸清这里面的窍门再来跟模友分享,也欢迎模友分享自己的经验,造福更多模友,谢谢
待续……

网友:
谢谢大神分享经验

网友A:
最近有两次炸机,一次是副翼舵机线忘记插,第二次新机升降舵机臂固定螺丝没拧紧,做汉诺舵机臂脱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有两次炸机,一次是副翼舵机线忘记插,第二次新机升降舵机臂固定螺丝没拧紧,做汉诺舵机臂脱落。{:1_44 ...

阴沟里翻船了……

网友B:
谢谢分享,一般开襟翼是对跑道前还是对跑道后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一般开襟翼是对跑道前还是对跑道后开呢

我习惯之前

网友C:
如何做到边一边打舵一边微调,左手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何做到边一边打舵一边微调,左手油门

我就是左手油门,你要调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左手油门,你要调什么?

因为飞机右偏,右手要稳住副翼摇杆,不能同时调副翼微调,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飞机右偏,右手要稳住副翼摇杆,不能同时调副翼微调,怎么办

叫人帮忙,如果偏的很厉害你起飞前没检查舵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飞机右偏,右手要稳住副翼摇杆,不能同时调副翼微调,怎么办

美国手 其实是理想 自己微调的操作法。左手油门到飞机不会失速的情况下 ,完全可以放手 去微调右边的升降和副翼,我都这样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因为飞机右偏,右手要稳住副翼摇杆,不能同时调副翼微调,怎么办

正常情况下不会偏太厉害 先抬点头 往右压点坡度 然后带几下微调 重复直至调平 当初自制第一架3d机 因为做工问题离地后抬头非常严重 就是这么调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情况下不会偏太厉害 先抬点头 往右压点坡度 然后带几下微调 重复直至调平 当初自制第一架3d机 因为做 ...

舵面应该没调试好,误差太大

网友E:
楼主能顺带讲一下新手新机头几次上天调试顺序(经验)会更好。顺带说一下,我也是天九控,我用vc控副翼,vb控升降,这样飞行时需要微调或开襟翼抬头等就可以当真机的配平使用,不用靠微调,速度又快。

佛山kevin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顺带讲一下新手新机头几次上天调试顺序(经验)会更好。顺带说一下,我也是天九控,我用vc控副翼,vb ...

经验有限哈!没飞太多架,个人遇到的情况主要就是抬头或者低头,别的还没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顺带讲一下新手新机头几次上天调试顺序(经验)会更好。顺带说一下,我也是天九控,我用vc控副翼,vb ...

那个vc啥的怎么弄,我天9的那几个旋钮都没用过

网友F(2017-02-23):
楼主思路清晰,表达准确,谢谢分享。我的70F16涵道用4S2600飞,原带的前起落架摔坏了,后改的,跑直道有点费劲,尤其是开始加速到全油门前的那一时刻,要带着方向,到了全油门,方向反而可以松开了,也能跑直道,其实还是飞得多了以后习惯了,这是我的第一架涵道机,刚开始总觉得速度快,不好控制,降落时机也不好把握,现在有点掌握感觉了,最后拉飘也不会给拉失速了,即使速度过低,飞机要失控,补些油也能落下来,不至于像以前那样,很重地拍向地面。越飞越感觉飞机慢了,控制也自如多了,但这时就想挑战用6S飞了,以达到更高的速度,呵呵。如果字体能大点就更好了,方便大家阅读。

楼主(2017-03-27):
引用 网友F:
楼主思路清晰,表达准确,谢谢分享。我的70F16涵道用4S2600飞,原带的前起落架摔坏了,后改的,跑直道有点 ...

太抬举了,记得流水账,纯文字的东西没人看哈哈

网友(2017-08-11):
经验帖,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