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首相,停泊在港湾,准备随时出击

楼主(2016-12-14):
200比例的首相,拉线,涂装,飞机,栏杆一应俱全。就是前后旗杆在之前航行的时候碰掉了,准备重新做一下。其实RC的模型不必做得太过于精细,容易把一些小配件碰掉,我就是登舰梯做完有点后悔 了,航行时挂着登舰梯有点怪怪的。所以有时航行的时候,吊车什么的一些非固定的零件还是不要安装的好。德系船舶其实造型比例我认为是最漂亮的,水滴型的相当有型,前后主炮位置就是50:50的,不像美系和日系的,前船首比较长,后面比较短,有点头重脚轻,当然仁者见仁,每个人的欣赏眼光不同。最喜欢德系船舶前后甲板的那个红黑色的纳粹党党徽,行驶与停泊的时候看着相当霸气,大家觉得呢。我用了5000毫安的电池,三个无刷电机,三个电调,鸣笛。炮塔不能旋转,按比例航速可以航行一个半小时吧。

网友:
能否分享一下无刷电机的规格呢?

楼主:
380,TB上无刷的一大堆。其实无刷的不好,速度有点快。我是拆了中间一个螺旋浆,并且断开了中间的那个电机,用双浆来开,速度可以慢一些,比较像真。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板件?还是自己做的?

网友:
漂亮 再多点近景就更好了

网友:
好,元首電令,出航

网友:
能发炮弹么?

楼主:
板件用的是小号手的,没有加木甲板和超改套件,rc的没有必要做那么精细。炮塔不可以转动,只能手动调节。我是定做的,自己也想做,但是太忙,没时间。加装了鸣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件用的是小号手的,没有加木甲板和超改套件,rc的没有必要做那么精细。炮塔不可以转动,只能手动调节。我 ...

如果你害怕木甲板沾水, 可以嘗試膠板木色化, 這是我的1:200密蘇里:

网友:
做的很精细啦,自己玩开心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害怕木甲板沾水, 可以嘗試膠板木色化, 這是我的1:200密蘇里:

这是怎么弄的,现在已经做好了,估计弄成像你这样的也不好弄,首相舰桥结构也比较复杂,更加有难度,算了。

我的栏杆现在安装不是很牢固,有时不小心碰到了很容易掉,你有什么心得吗。

网友:
3个380 动力太大了吧,用3个280都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怎么弄的,现在已经做好了,估计弄成像你这样的也不好弄,首相舰桥结构也比较复杂,更加有难度,算了 ...

必須要下一艘了, 只是時間與耐性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須要下一艘了, 只是時間與耐性而已

这是什么栏杆,好像很牢固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栏杆,好像很牢固的样子

這不是小號手的, 是纖維底的套材, 欄杆PE較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