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飞行摇杆控制飞机

楼主(2016-12-14):
最近在设计地面站软件,我的想法是用笔记本电脑作为地面站,直接用摇杆控制飞机。或者把遥控器游戏手柄什么的接电脑,等于把电脑变成了一个遥控指令发射器,为了为以后通过地面站软件发送指令做前期准备。捕获遥控器信号之后编译成 增程433 的PPM信号,直接接PPM,然后就可以用飞行摇杆控制了飞机了。
实物连接图如下:

输出板一端接433

输出板和电脑用一个USB485转换器连接。
做了一根连接线。那个USB是485转换器和通讯板通讯用的。

写了个控制软件,由于433只有8个通道,所以我也只设定了8个输出通道。它可以连接 遥控器+模拟器直接USB插电脑,也可以连接飞行摇杆,也可用游戏手柄,都可以直接通过这些外设把信号发射到433增程。

网友A:
遥控器配合手机或者平板才是出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配合手机或者平板才是出路呀~

我是为云雀开发专业地面站的,手机平板它的触摸屏可靠性不好。

网友:
以前风雷盒子也是开源的,直接读取飞行摇杆的Usb协议

网友B:
玩MP路过 感觉卡在数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MP路过 感觉卡在数传上

mp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为云雀开发专业地面站的,手机平板它的触摸屏可靠性不好。

我意思是通过手机或者平板或者PC来拓展遥控器的辅助通道,信号还是走的遥控器,这样既保证了可靠性又极大提升了便利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意思是通过手机或者平板或者PC来拓展遥控器的辅助通道,信号还是走的遥控器,这样既保证了可靠性又极大 ...

没有无人机会用手机或者平板的那种感应式触摸屏,都会用压力式点触摸屏,为了按下按钮的可靠性,感应式触摸屏不够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意思是通过手机或者平板或者PC来拓展遥控器的辅助通道,信号还是走的遥控器,这样既保证了可靠性又极大 ...

至于通道问题,既然用了电脑,还干嘛用遥控器呢,电脑写个软件写几通道就有几通道

网友:
嵌入式开发高手!!!膜拜ing~

网友C:
有了 单片机技术+互联网,在地球上,完全可以随心所欲的做遥控。

要多少通道,就做多少通道,1024;4096;8192;16384控制精度,

统统的不是问题。。。控制 延迟,才是 头等大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了 单片机技术+互联网,在地球上,完全可以随心所欲的做遥控。

要多少通道,就做多少通道,1024;4096 ...

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为什么NASA能控制火星车?难道它没有延时么?

网友:
最理想的地面站方案是VR头盔。类似大疆御那种,高清摄像头加高清图传加VR头盔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为什么NASA能控制火星车?难道它没有延时么?

延迟肯定有,只是延迟对火星车作业没啥影响。指令没到原地等待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延迟肯定有,只是延迟对火星车作业没啥影响。指令没到原地等待就行了

不是啊,实际情况是,它是无人机,没有指令会自己按照既定程序运动,指令只不过是个命令,要是没指令不动,你想想那样耗费多少时间。同样,飞机也是如此,无人机被称为无人机就是它没有指令会自己安照既定程序运动,直到下一个指令来了为止。所以这样才解决了实时操控信号可靠性问题,因为根本不需要完全可靠和低延时,这其实是一个自然规律,就比如打电话都有信号不好时候。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啊,实际情况是,它是无人机,没有指令会自己按照既定程序运动,指令只不过是个命令,要是没指令不动 ...

目前绝大多数自动化设备都有自动模式和手动模式,飞机也好,航模也好,工业设备也好。完全的自动化需要成熟的人工智能技术,目前的技术还实现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绝大多数自动化设备都有自动模式和手动模式,飞机也好,航模也好,工业设备也好。完全的自动化需要成 ...

怎么会。。。19XX年自动化系统就已经搞定了,所有外星探索的智能车,飞船,飞机控制系统都可以智能化自主控制。可能兄弟不了解工业方面东西,只对模型类感兴趣。
当然,可能你说的完全智能化,和我看到的理解不一样,我看到的东西,特别是工业东西,都是为了解决特定问题,为了完成特定目标而生产的,所以在这个领域。是无人化的,你说的可能是类似机器人吧,可能要去对所由事物都能智能化反应。那这个确实没有。
但是一架飞机你让他有在地面跳跃的功能,这有必要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为什么NASA能控制火星车?难道它没有延时么?

你没读懂俺的意思:在地球上传输容易解决(延迟 才是最 考量的)

人家 火星登陆 既是挑战 超远距离传输,又是挑战 信号延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