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小飞翼 naze32飞控

楼主(2016-12-14):
本来就想做个小飞翼玩玩。但自己脑子线路比较长,炸鸡无数。于是就想装个飞控上去。自己工具箱里正好躺着一块naze32,就移植到这架小飞机上了。

配置:KT板自制,翼展700m
起飞重量240g,1806电机20a电调 杂牌9g舵机,1000mah 2s电池,naze32主控,pz-2摄像头,不知名微型图传

KT板飞机看着脆弱,但确实非常的耐炸。我这架飞机上过树 ,插过田。装过电线杆。看着还是挺新的 几乎没什么破损。
搜索论坛没有用关于naze32装固定翼的帖子。我在这里补个空白吧。
其实和四轴基本都是一样的。就不重复介绍了,讲讲不一样的地方
首先机型要选择飞翼。飞控的一通道插电调。三四通道分别插左右舵机。这里记得motor-stop一定要选。飞翼解锁启动电机。。。你懂的。

做好其他装机,校准工作然后 就可以上电了。记得切到自稳模式 飞机放水平,然后设置舵机

检查两个舵机反反应是否准确:机头朝下 两片副翼往上拉
机头朝上两片副翼往下压
机翼左高右低  左副翼往上,右副翼往下
机翼左低右高 左副翼往下,右副翼往上
哪个舵机反应不对rate值反向就可以。我的是左副翼三号舵机设置了反向。
好了最后再检查你遥控操作各个舵机反应是否准确。电机转向。然后可以去试飞了
下面就是观察飞机状态调整pid值了。
我第一次试飞时候用的默认pid,飞机尾巴抖的厉害,就像鱼儿横着在水里游泳一样。
装上飞控后确实好飞,转弯掉高很小,只要开着油门就不会炸鸡。在我们农村,降落就是
将油门拉到底。然后去把飞机捡回来就可以 非常的平稳。

网友:
不错,玩一点特殊的。

网友A:
cc3d是不是一通道也要接电调?

网友B:
这个小飞翼装飞控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3d是不是一通道也要接电调?

CC3D没接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小飞翼装飞控有什么用

平衡  不容易掉下来

网友C(2017-06-21):
请教个问题,飞翼装NAZE32后默认参数抖你后来怎么调整的?我的装好后跟你一样尾巴像鱼一样抖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个问题,飞翼装NAZE32后默认参数抖你后来怎么调整的?我的装好后跟你一样尾巴像鱼一样抖

调pid,osd里面就可以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个问题,飞翼装NAZE32后默认参数抖你后来怎么调整的?我的装好后跟你一样尾巴像鱼一样抖

我的也有点抖动 调不好  你换INAV固件试试吧

网友(2017-12-04):
"配置:KT板自制,翼展700m
起飞重量240g,1806电机20a电调 杂牌9g舵机,1000mah 2s电池,naze32主控,pz-2摄像头,不知名微型图传"

非常不错!
1.KT板自己制? 图片不清晰, 难道没有翼形?
2.上飞控是很明智的, 现在已经进入智能时代, 那些总讲"原教旨主义"的总爱用手控的都将被淘汰
3.楼主还在飞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