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FM的控不好买啊!

楼主(2016-12-14):
搜了一下都是2.4G了,FM的除了天地飞的,还有别的牌子在做么?

网友A:
有什么特殊用处吗

网友:
咸鱼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特殊用处吗

控潜艇,2.4G的水下老丢信号

网友:
扶她吧10C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控潜艇,2.4G的水下老丢信号

长知识,学习了。

网友B:
买frsky,再收个JR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frsky,再收个JR高频头

这是个好主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长知识,学习了。

无线电信号频率越低,波长越长,穿透性反射性越好。对于穿透高湿度空气和液体这样的能量扩散性好的物质来说更加是需要长波长,低频率的无线电信号。
但是反过来说频率低带宽也窄,数据的传输速度也就差了。但是一般来说,几百兆赫兹的信号传输几个遥控指令是完全没压力。
关键在遥控设备里低频的因为信道少,一般都只能以标定信号发送数据。比较容易被干扰。现在一般都用2.4Ghz频道因为2.4G频率高了频道相对多了,一个遥控信号一般都已几个信道同时发送,被干扰的几率相对低频来说小很多。

美军为了和深海的潜艇进行指令通讯,测试过使用超长波和甚常波来进行通讯。这种电磁波的波长从几米,几十米到上千米(一两公里)。信号穿深可以穿到海底几百米甚至近千米。但是要发送这种波长的电磁波一来发射设备的功率需要很大(以目前的科技手持根本不可能,装车上都有点困难)。二来据说传送一次两个字母的信号需要十五分钟时间。所以说也只是测试,基本上没有实用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线电信号频率越低,波长越长,穿透性反射性越好。对于穿透高湿度空气和液体这样的能量扩散性好的物质来 ...

谢谢,真的长知识了

网友(2017-01-14):
引用 网友C:
无线电信号频率越低,波长越长,穿透性反射性越好。对于穿透高湿度空气和液体这样的能量扩散性好的物质来 ...

厉害

网友:
楼主,我有个futaba 6exh  控电+原装6通道PCM 接收。 频率40兆赫的,穿透不错,要不要?

网友D(2017-02-27):
敲艇壳、摩斯码声控

网友(2017-06-03):
引用 网友D:
敲艇壳、摩斯码声控

就最你牛~~

网友:
建议你收个福特吧的40或35M的,玩潜艇模型无压力,

网友:
除了贴地飞还是Futaba4EX   6EX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frsky,再收个JR高频头

Frsky的X9D Plus,X9E,X12S,X7的外置高频头接口占用了原来第二针+6V和第五针的FM天线接口,JR的FM高频头无法直接使用,需要自己做个转接板,提供给高频头第二针的+6V电源和第五针的外置FM天线接口!

网友(2017-07-26):
futaba的新控还在出fm的,好像是4通的

网友:
你去闲鱼,2手的福特巴控。最好买个可以换高频头的,35M的高频头玩潜艇模型,无压力

网友E:
天地飞是FM控?

网友E:
是哪种啊?

网友F:
天地飞有35M和72M的我都用过,最后换了futaba的10C的35M,电子产品不得不佩服小鬼子的,国产的稳定性真的不行,我几种控都有,画皮画骨难画心[经made in china不是山塞,而是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