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挂了

楼主(2016-12-15):
个位大神,手贱把铂金30A电调整坏了!那位大神能知道这是什么电感呢?谢谢!

网友:
坏电调上面拆

网友:
上面丝印是220吗? 去搞个一样数值一样尺寸的换上

网友:
直接回厂不就好了

网友:
功率电感.
你这情况不换也能凑和着用的

网友:
普通电感,如果写的是220就是22uH的,如果是330就是33uH,马云家买去吧,一定要相同大小相同感值相同Idc值。

网友:
去电子城找做电感的买把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马云家看了,功率电感和电条上的不一样,屏蔽电感和电条的像一样,今天把好盈售后问问!

网友(2017-04-14):
这种电感是铁氧体的,很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