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力于载重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6-12-15):
电机的最大拉力和载重之间的是怎么一种换算方式 ,按照最大拉力的40%是推荐的起飞重量,那么就大疆MG1而言,单个电机的起飞重量最大2500g,八轴就是20公斤,但技术参数有些到起飞重量是23.5公斤时悬停时间还可以达到十分钟,不知道这个载重是怎么算的 有大神知道的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理解所谓的单电机最大起飞重量就是电机的最大拉力吗?MG1的电机最大拉力才2500g?怀疑这个数的准确性
...

最大拉力不是推荐的起飞重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大拉力不是推荐的起飞重量

还得乘以轴数吧?最大拉力5kg每电机,8轴一共40kg,最大起飞重量23.5.,不到最大总拉力的60%,悬停10分钟在,这没毛病呀。

网友:
所以最后的答案是什么呢?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结果。

网友:
动力系统测试的最大拉力为电机+桨叶+驱动器的最大输出拉力,此拉力不能作为载重计算有以下几个原因。
1、多旋翼飞机是通过不断调整桨叶转速达到平衡(即是所谓的悬停),如果电机达到了满负荷输出,则没有控制余量,变成一个不可控系统;
2、一般推荐的载重量为较为合适的推重比,如1.5, 2 等等,此时飞控的可控余量较好,如电机最大拉力5kg,整机40kg(8轴),如载重后整机20kg,则推重比为2。
3、一般推荐载重为动力系统效率点较高的区间,因为桨叶、电机、驱动器都是按照目标任务载荷设计的,这样更符合设计工况。
4、总的来说,只要厂家推荐的载重,一般都是比较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