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F3 Femto飞控 装机! 130机架!

楼主(2016-12-15):
银燕F3 Femto飞控 应该是目前市面上最小的无刷飞空了吧! (还有国外一款不知道名字) 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本来要装在80机架上的,可是那款3D打印的机架太粗了,坐等好的机架出现!
耐不住寂寞,就先装在130机架上测试吧!

开始装机!  装在130机架上实在太小了! 直接用自带的双面胶,很结实还减震!

因为要使用4S电池,所以电调用的30A电调,有点大!  板子太小,焊线可得小心!

装机太投入,过程没有拍,直接看成品吧!

这里说一下飞控驱动,换了两台电脑驱动安装都是失败,最后在W10系统上终于成功了!  难道因为我W7用的是盗版的原因吗!
调完后简单到地下停车场飞了两圈,默认PID ,稳定一谈糊涂! 天气好了,再到室外细调一下PID再上视频!
这款飞控真的很小,非常适合装在80-130轴距的机器上,等80机架到了,再装一台!

网友:
牛啊!!!楼主真是高手!

网友A:
win10自带stm32驱动,win7要自己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10自带stm32驱动,win7要自己装

就是从官网下的驱动,1.40版本 ! 不行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从官网下的驱动,1.40版本 ! 不行呀!

http://www.drv5.cn/sfinfo/13234.html   严格按这个指示操作,安装前注意所有usb设备都要拔掉,包括usb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drv5.cn/sfinfo/13234.html   严格按这个指示操作,安装前注意所有usb设备都要拔掉,包括usb ...

太感谢了,已经可以了!     万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www.drv5.cn/sfinfo/13234.html   严格按这个指示操作,安装前注意所有usb设备都要拔掉,包括usb ...

usb 不用全部拔掉吧,ws10按BF或CF软件的提示,先安装驱动,可以成功的。

网友:
好重的130…

网友C:
同款飞控,公测申请的,带4S500毫安   191克

楼主:
差不多呀!  我的加  4S 450  电池 总重176克!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 不用全部拔掉吧,ws10按BF或CF软件的提示,先安装驱动,可以成功的。

这个是针对win7的,我用win10之后没装驱动,直接插上就能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飞控,公测申请的,带4S500毫安   191克

看图片比我的重不应该呀!  把桨换了,再用更小的摄像头跟图传! 肯定比我的轻!

网友:
高手啊,羡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图片比我的重不应该呀!  把桨换了,再用更小的摄像头跟图传! 肯定比我的轻!

悬停多少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悬停多少分钟?

450 4S 电池暴力飞4分钟!  单节电3.6多   悬停没试过!  6-7分应该没问题

网友:
很小很精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