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朋友们

楼主(2016-12-15):
futaba14sg 飞苏27怎么设混控

网友A:
又一个土豪

网友B:
我记得说明书上有的,在123页开始

网友C:
不用设置混控,选择三角翼模式,舵机插16就好

网友D:
板机的话选择flying wing模式 插16通道 如果副翼反了就把舵机线互换一下

网友E:
这控飞苏-27不浪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