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朋友折腾:08年的雷虎30级

楼主(2016-12-15):
朋友说这飞机买来之后就把遥控器弄丢了,在之后就没动过了,一直摆到今天
8年后今天有空了,帮忙给他收拾收拾,争取能上天

刚拿到手,全是土,全是锈

与发射机失散多年的接收机

401锁尾搭配9254经典组合

旋翼头喷喷除锈

变亮了

然后进行全机拆解。首先是发动机

雷虎39,排气口充满了未知的黄色物质。

假火头,锈迹斑斑

全新的离合器甩块,摩擦痕迹都没有

费尽心机找到了一本50级说明书。二者旋翼头部位略有不一样,拿来当参考

准备拆解。全机械混控的斜盘。

俯仰方向摇臂

轴承上油

擦干净,装回

机身装完

下面拆旋翼头

推力轴承是干净的,准备上油

这里挥舞的蓝色胶圈很好,应该很有效。中间插一根销子负责充当挥舞的支点。
目前先到这。。工作比较忙,暂时还没继续。。

网友:
快更新啊

网友:
难得一见,等楼主更新

网友:
这个机子我还有4台,真心好机。

网友:
这个天地飞接受机很容易失控的,最好不要用。

网友:
膜拜,很棒

网友:
入魔就没赶上雷虎,是好事还是不幸呢?

网友:
坐等观看。

网友A:
别装逼了,还全机械过控,和雷虎50r一样,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要故意搞得挺神秘,让新人误解

网友:
雷虎好品质!!!我手头也有一台,不过是09年的R50,配OS50,S3010,GY401+S9254。不知道能出几米。。。

网友:
并不建议直接用WD40直接喷塑料件,塑料件会变脆。把金属件拿下来处理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装逼了,还全机械过控,和雷虎50r一样,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要故意搞得挺神秘,让新人误解

机械混控没有什么问题吧?
30, 50, 60, 70, 90都是机械的.

网友B:
我察!!!
刚才没仔细看图, NM这机器是什么时候的???
不要飞了, 珍藏吧!!. 旋翼组配搭的是黄铜固态轴承, 早就没人用这个玩艺...
就算要飞, 先换滚珠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察!!!
刚才没仔细看图, NM这机器是什么时候的???
不要飞了, 珍藏吧!!. 旋翼组配搭的是黄铜固态轴承, 早 ...

大神早。。听朋友说这是08年左右买的,具体的我就不清楚咯

楼主:
关于30和50在旋翼头的区别,如图所示已经很明显了。连杆A,正螺距悬停时,30是受推力,50是拉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30和50在旋翼头的区别,如图所示已经很明显了。连杆A,正螺距悬停时,30是受推力,50是拉力

...

上图是是R30V1,和你的是有区别的。你的是V2

网友:
古董机了,收藏不错

网友:
浓浓的时代感啊,当时alan还有一个教学视频,用的就是这个雷虎30,50和90的油机,一下子回到了那遥远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