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一开始到现在,FBL,非耐,亚拓,杂交,纯白,超难飞的700

楼主(2016-12-15):
一个月前的双十一,没人陪,没人送礼物,只能自己送自己礼物,装好之后陪自己个人比较喜欢之前亚拓老款700的舵机双向推拉结构与FBL的主旋翼头,但是推拉杆的纯空机现在很难买到啊。
找了好久,发现非耐还在卖,好久之前的存货。和卖家聊了好久,终于买到了不带旋翼头和大桨的空机。回来之后打算关键部位换成亚拓的。
双十一到货。大桨是小罗的,电机是朋友收购的二手750MX,电调是二手好盈130V4

熬过了1111的夜晚,装机前还是比较激动的。

这个轴承座,公差不太对,还有好多毛刺,先摸摸

开始装侧板。原厂的台阶螺丝已经生锈了

个人经常使用的除锈方法:把螺丝放到小盒子里面,喷上WD-40,关上盒子焖一会
用螺丝之前摇一摇,把闷出来的汤汁倒掉,螺丝擦干净就能用了。

机身完成

拆掉尾推,清理上油

虚位还是很大的

非耐700这里居然有三个轴承,亚拓当年的说明书上面只有两个

装尾管,上水平气泡校准,

突然接到出差通知,先套上防尘。

然后出差,耽误直到12月、

回来之后一通猛装。。。过程也没怎么拍。装好了先看看吧。红色的亚拓FBL改装件。搭配红色750MX,我飞悬停和航线,应该够用了。

RJX黑色尾桨

梦寐以求的双向推拉杆。非耐原配是2.5的。从淘宝买了不锈钢的M3螺柱,自己改成700球头

头罩是若干年前700N的,纯白色。

从双十一到现在,终于算是装好了。
前些日子首飞前检查,发现尾波箱齿轮虚位巨大,转起来大概有1.5个齿。试飞时候发现,非耐原厂大齿盘上下跳动剧烈,大概有半个大齿盘厚
飞行过程是很痛苦的,几乎很难悬停。待我换装亚拓大齿盘后再进行试飞吧。

网友A:
700这么大虚位导致悬停都难吗?太吓人了吧,我一直以为大点机身配件就算副厂公差也不会差太多,看来我错了

网友B:
楼主这套下来搞了多少米?感觉那个杆子真心用不到m3的。。。好粗壮

网友:
FBL看着就是扎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套下来搞了多少米?感觉那个杆子真心用不到m3的。。。好粗壮

4000元左右。那个拉杆是因为,斜盘的700球头,只能对的上M3螺柱,所以就配了M3的螺柱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0这么大虚位导致悬停都难吗?太吓人了吧,我一直以为大点机身配件就算副厂公差也不会差太多,看来我错了
...

悬停困难+严重金鱼尾。估计是大齿盘振动和陀螺仪参数不合适的综合结果吧

网友:
700级别的没有参照物加上白色头罩感觉不到大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悬停困难+严重金鱼尾。估计是大齿盘振动和陀螺仪参数不合适的综合结果吧

陀螺参数再不合适也不会悬停都难吧,震动关系多点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4000元左右。那个拉杆是因为,斜盘的700球头,只能对的上M3螺柱,所以就配了M3的螺柱

4000???????
买JR 的伊藤E12 同样也是双推拉结构,还有的找零。  精度甩这个几十条马路了。
。。。现在的JR很白菜了。 弄个山寨花4000.。。。。。不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00???????
买JR 的伊藤E12 同样也是双推拉结构,还有的找零。  精度甩这个几十条马路了。
。 ...

全套待飞状态4000,不是空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4000???????
买JR 的伊藤E12 同样也是双推拉结构,还有的找零。  精度甩这个几十条马路了。
。 ...

给个关键字搜下咧,我看到的都在八千左右咧

网友:
尾传动杆不建议用副厂的。

网友(2021-08-07):
飞机装的一塌糊涂不难飞才怪。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