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一些问题求助

楼主(2016-12-15):
新手自己动手做船有一些困惑,希望老司机们可以指点迷津,给更多新手一点帮助!谢谢大家
1.木质o艇用什么材质比较好呢?或者大家都在用什么,三夹板吗?

2.大家所说的出轴长度是桨的位置离船尾的距离吗?
3.还有出轴角度一般是轴末端和船底部的角度是吗? 一般3-5°?
4.如果要做防翻仓的话,据我了解里面应该是有配重块的哈,然后如果内部电池电调都放在右侧,那配重块就可以轻点,然后调整配重块的重量到恰好能翻起来就好,那么这样的话右边的重量不是会大于左边的重量吗,船静止的时候肯定是会往右偏的,那跑起来的话他会不会有可能不跑直线?还是和桨的反扭力可以抵消呢?
最后问一下65cm的o艇,3s 2200ma电池 2858无刷电机 3270kv  好盈80a电调  这样的配置可以吗?

网友A:
差不多~
出轴角度理论上0度,不过木有绝对
防翻就这个意思,不过o艇不开水仓靠配重的话估计翻不过来,除非做的时候上面弧度大一些,船身做高些,一般都是开水仓,静止时都是歪的
配置木有问题,不过电池小了些容易过放,两个并联差不多。

楼主:
出轴长度是那个吗?静止时肯定是歪的,就是担心跑起来跑不了直线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
出轴角度理论上0度,不过木有绝对
防翻就这个意思,不过o艇不开水仓靠配重的话估计翻不 ...

出轴长度是那样看吗?
静止时肯定是歪的,就怕跑起来跑不了直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出轴长度是那样看吗?
静止时肯定是歪的,就怕跑起来跑不了直线

把船放平桌面,轴跟桌面的夹角就是角度
桨有反扭力,跑起来后就会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船放平桌面,轴跟桌面的夹角就是角度
桨有反扭力,跑起来后就会正了

OK晓得了    出轴长度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OK晓得了    出轴长度呢?

这个看船和各人装法,理论上不要长过舵柄。没有一个定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船和各人装法,理论上不要长过舵柄。没有一个定数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