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频谱 搞定

楼主(2016-12-15):
之前买的arduino板没有3v输出 手里只有一块降压
还想留着 没办法又买了一块nano的有3v输出 今天晚上收到了 连线 刷写 上电 OK

用usb供电 就是充电宝就可以 手里也有个赠送的充电宝 毕竟不是需要一直开着 感觉测试范围不太大

实用性不知道怎么样 反正是可以正常工作

期间有个小问题导致无法刷写 把需要上传的文件放到没有中文的文件夹就好了 我是放在桌面上 就可以了

网友A:
这是做FFT的输出?
加的什么窗?

网友B:
高手,能拜你为师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能拜你为师么

我这是套用别人的 不是我创造的  我也只是照搬套用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是套用别人的 不是我创造的  我也只是照搬套用而已

那也厉害,能和你学学么

网友:
24L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也厉害,能和你学学么

大家一起学  我也是刚接触  推荐你搜萝莉控 那里就是从头开始讲一些知识 还有些小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做FFT的输出?
加的什么窗?

我是套用别人的 直接编写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套用别人的 直接编写好的

接到乐迪at9s上看看FHSS频谱能不能出来,放个图看看?

网友A:
硬件开发版,和你刷的固件有介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开发版,和你刷的固件有介绍吗

moz8上搜2.4频谱

网友:
我也做过一个

网友C:
我觉得arduino最好用的板子是NANO,其次是pro micro

楼主:
你这个貌似比较复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arduino最好用的板子是NANO,其次是pro micro

呵呵 不是特别懂  就是照猫画虎

网友D:
24L01其实没有RSSI信号强度检测功能,只能检测有没有信号。
这个频谱其实是过采样出来的

不如换成CC2500搞个真正的频谱,或者再加个BK5811,搞个5G频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L01其实没有RSSI信号强度检测功能,只能检测有没有信号。
这个频谱其实是过采样出来的

原理我是白痴 看别人做好玩简单就做了个 至于你说的能否详细说说 首先表示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理我是白痴 看别人做好玩简单就做了个 至于你说的能否详细说说 首先表示感谢

看了代码,因为没有信号强度检测功能,只能检测某个信道(频率)上有没有信号。所以它的场强是算出来的,如果某信道有信号,那么场强值就在上一次的基础上加一点,反之就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代码,因为没有信号强度检测功能,只能检测某个信道(频率)上有没有信号。所以它的场强是算出来的, ...

不是这方面专业 但是意思是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