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机搞FPV

楼主(2016-12-15):
有没有哪位朋友用水机搞FPV的,或者FPV改水上起降的请谈一谈经验吧。不胜感激!我现在想搞,没有经验。手上的蓝岱北极星担心无法承担那么多设备

网友A:
我曾经把这架机改成FPV飞过一次,还算成功。
所有设备扒皮涂满704,包括飞、图传、GPS、电调
舵机拆开电路板涂704,齿轮组涂满黄油
飞控选没有气压计的,我用的是非凡F2
图传用的是鹰眼Q版,扒皮以后粘个散热片上去,其余部分704伺候。
摄像头用车载的,防水,直插3S电,一定要车载前置摄像头,不能用倒车摄像头,画面是反的。不过问题是定焦,焦距很近,飞起来画面模糊。
要录像的话想办法把山狗加防水壳固定在飞机上。
北极星没玩过,不知道能不能载的起来。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7519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把这架机改成FPV飞过一次,还算成功。
所有设备扒皮涂满704,包括飞、图传、GPS、电调
舵机拆 ...

谢谢朋友,这是EL2000哇。搭载的FPV设备有多重呢?起降是不是较困难

楼主:
我准备摄像头用防水的,所以FPV设备重量还无法估算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滑翔机改水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上版冲浪者多了个去了

谢谢有没有链接

楼主:
X宝搜不到呢

网友(2019-07-15):
刚搞了水机FP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