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刷電機怎樣做油門較準

楼主(2016-12-15):
用搖控時有一個電機明顯起動很慢, 但在地面站是確沒問題

网友A:
飞起来没问题就行,校准很多帖都有找下

楼主:
一起飛就往一邊倒. 飛不起來了, 槳的方向也沒錯, 電機噪音奇大

网友B:
你别是电机挂了吧。呵呵。有刷电机校准油门随便找个有刷的说明书按那个来就好了。差不多的。

楼主:
弄好了, 原來飛控方向問題, 謝謝大家的關注了

网友C:
听说有刷不用做油门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