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未知] 飞五公里的航拍器

楼主(2016-12-15):
各位大神,有没有能飞五公里航拍无人机,续航能力30分钟左右的,抗风能力五级以上。组装的也可以。谢谢了

网友A:
500以上的直升机可以胜任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以上的直升机可以胜任

不会玩直升机。只能多轴

网友B:
精灵四不行吗?

网友:
直升机安装飞控就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
联系我QQ/微信505529730

网友C:
固定翼安飞控和遥控增程轻松达到

网友:
植保机空载试试能飞多少公里,抗5级风,估计调整姿态要费很多点

网友D:
4110飓风级别电机,17寸碳纤桨,碳纤机体,15000左右的电池,切糕433,缺点是433数传没法用了,大约可以飞50-60分钟,PIXHAWK把速度限制加高,5公里可以任意浪

楼主:
引用 网友D:
4110飓风级别电机,17寸碳纤桨,碳纤机体,15000左右的电池,切糕433,缺点是433数传没法用了,大约可以飞5 ...

谢了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定翼安飞控和遥控增程轻松达到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灵四不行吗?

精灵4飞不了那么远,我有一个精灵4

网友E:
小胖子载机,2814800kv9寸桨,60安电调,切糕u22.切糕433,图传欧姆威1w.蘑菇天线,地面枫叶天线小平板,6s6600电池,续航60公里+飞行时间50~60分,够你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胖子载机,2814800kv9寸桨,60安电调,切糕u22.切糕433,图传欧姆威1w.蘑菇天线,地面枫叶天线小平板,6s ...

你这个配置不错,低kv高电压。

网友:
用固定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