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云台

楼主(2016-12-16):
以前买了个华科尔两轴云台用着一般,有点果冻,最近看上了两款云台,一个飞宇三轴,一个飞宇新出的三轴云台,也不知道买那个好用?手头紧买回来万上不好用真是跳坑了!谁用过说一说,给想买云台的魔友个意见。谢谢!

楼主:
一个飞越,一个飞宇,写完以没检查,错字不少

网友A:
个人感觉,云台DJI已经甩开二线厂商一个档次,差距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厂商莫跨省

网友:
差不多,要是我,哪个便宜选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云台DJI已经甩开二线厂商一个档次,差距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厂商莫跨省

你好,是飞控不认,知道大疆的好,可是得个什么模块,算下来太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是飞控不认,知道大疆的好,可是得个什么模块,算下来太贵!

那就随便买一个就行,性能和毛病都差不多,全是开源改的程序。。。

网友:
其实东西都是一样的,就看哪家做的细致!

网友B:
前面飞越的塑料款3轴的用过,效果不错!
有个问题必须上飞越的飞控来增稳,如果不用飞控效果一般!给你参考!

网友:
我用飞宇

感觉还行

网友(2017-01-21):
引用 网友B:
前面飞越的塑料款3轴的用过,效果不错!
有个问题必须上飞越的飞控来增稳,如果不用飞控效果一般!给你参 ...

请问,云台不是有自稳控制系统吗,还要接飞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