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穿越机版本里的BNF全拼是什么?里面包含什么配置 ...
求助!穿越机版本里的BNF全拼是什么?里面包含什么配置呢?

楼主(2016-12-16):
向各位前辈请教。
无人机
版本里面的BNF 版本具体配置是什么?全拼是什么?是不是跟我们平时说的ARF是一个意思呢?还有其他的ARF / RTF 分别都是什么意思呢?想一次性搞清楚,谢谢大家!

网友A:
bind and fly. 我的理解是自带接收机,只需要遥控器对频后就可以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