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速上不去,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6-12-16):
进口发动机,高速到3700,怎么也调不上去了,求老模友指教。

网友A:
多大的排量

网友B:
大白上应该是双缸60CC吧    这找本地魔友吧   网上是说不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排量

70cc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白上应该是双缸60CC吧    这找本地魔友吧   网上是说不清楚的

唉,说明书也全英文,书到用时方恨少啊

网友D:
主要考虑高速油针和点火角度,还有一个要考虑是不是单缸干活。
大白用国产就很不错了,dle的用了100多小时了,依然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考虑高速油针和点火角度,还有一个要考虑是不是单缸干活。
大白用国产就很不错了,dle的用了100多小时 ...

感谢你的建议,昨天油针也是各种调,点火角度也有考虑并进行轻微调整,各种换化油器,最后弄的打不着火了,偶尔启动起来单缸作业,还喷火,直接放弃,喝酒去了……
之前也用dle的很好,这不是想高端点吗,好尴尬

网友E:
想知道玻璃钢的飞机这种防火墙牢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知道玻璃钢的飞机这种防火墙牢固吗

很结实,差不多15mm

网友:
可能是单缸着车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建议,昨天油针也是各种调,点火角度也有考虑并进行轻微调整,各种换化油器,最后弄的打不着火了 ...

喷火就好办了,可以确定是点火晚。

网友:
da70居然敢乱动点火角,只能呵呵了

网友F:
cdi  是原装的吗··? 如果不是 应该就是点火进角问题·· 我以前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cdi  是原装的吗··? 如果不是 应该就是点火进角问题·· 我以前遇到过··

实在弄不明白了,发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