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翼死亡螺旋改出探讨

楼主(2016-12-16):
前些天在油管上看到一个老外用x8进行各种螺旋改出试验的视频,做了一些总结,个人感觉非常实用,有些地方又有些不理解,在这里分享一下,如果有更好的办法的话多多交流:
由于飞翼的特殊结构,机翼较厚,副翼被遮挡较多,在高速状态下飞行操作灵敏反应迅速,但速度过低接近失速点时,舵效会在失速前迅速衰减,姿态开始变得不安定,反应迟滞,这就是要失速的信号,应马上给油门维持速度,要时刻关注空速,X8空速不能低于35km/h,
飞翼一旦失速,多数情况下会进入逆时针螺旋,此时不要慌张,螺旋状态不是俯冲也不是自由落体,下坠速度有限,有一定反应时间。此时要马上退出增稳模式切手动,关油门(重要,如果推油门会加重螺旋)如果螺旋速率不高的情况下(凭个人感觉),俯仰拉到底,副翼右拨到底即可改出,一旦平飞则马上加油门;如果进入高速螺旋,则应该俯仰拉到底,副翼左打到底才能改出(视频作者也无法理解,是通过各种尝试得出的结论,可能也跟螺旋时的俯仰角度有关),从出现螺旋到改出一般高度会掉100-150米左右,所以对于飞机来说高度就是生命。。

综上,进入死亡螺旋并不是只能等炸鸡,而是有办法改出,原则就是切手动,管油门,俯仰拉到底,尝试副翼右打到底或左打到底,直到改出为止。

网友:
没看到视频呀

网友A:
机翼厚遮挡副翼。。。。。。。。楼主。。。。。。研究玄学的

网友B:
改螺旋原则就是切手动,管油门,俯仰拉到底?  你拿z84飞翼试试便知,个人觉得操作相反了

网友C:
小艺你可真闲,是不是手头2个飞翼比较怕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螺旋原则就是切手动,管油门,俯仰拉到底?  你拿z84飞翼试试便知,个人觉得操作相反了

是拉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翼厚遮挡副翼。。。。。。。。楼主。。。。。。研究玄学的

是空气动力的问题,飞翼的副翼要同时控制升降和俯仰,速度慢了要效力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艺你可真闲,是不是手头2个飞翼比较怕这个了?

上次大胖子炸鸡炸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空气动力的问题,飞翼的副翼要同时控制升降和俯仰,速度慢了要效力低

真没这些你自己想出来的这些说法,你多研究自己技术问题吧,论坛戾气太重,一说会吵架,飞翼也就是俯仰安定性和翼型阻力较大。

网友:
玩fpv 无人机的,我接触了很多了,飞控一拆,用航模说法,都还叫不会飞的人大把。

网友:
随便装个什么飞控,调试好,基本不会出现螺旋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没这些你自己想出来的这些说法,你多研究自己技术问题吧,论坛戾气太重,一说会吵架,飞翼也就是俯仰安 ...

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是人家视频测试的,有osd和地面录像

网友:
帮顶,不过,视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翼厚遮挡副翼。。。。。。。。楼主。。。。。。研究玄学的

+1

网友:
总有些人老是部分青红皂白得把外国人当成神,他们说什么都是对的。飞翼螺旋有很多条件的,外在的飞行包线,天气环境。另外和飞机设计也有关,重心布局,翼型,后掠角,前缘曲率半径,副翼及动力布置等都由关系。我之前帮人设计过一款飞翼,一般条件是失速之后会机翼下沉然后进入俯冲,速度够了给油拉起就能该出,基本不螺旋。所以你这想用一套公式解决所有问题是不对的

网友D:
忽悠人。。。螺旋是什么情况都没搞清楚就乱教别人。。。任何飞机螺旋时越打舵越旋。。打舵等于等死。。或者说本来不会死的还帮助死。。

螺旋是什么?螺旋是指飞机前进速度变小。导致流经机身升力面的气流速度不足以让机身悬浮在空气中。机体已经失去空气动力效果。变成常规重于空气的物体的常规状态。螺旋也叫失速螺旋。气动性能好的飞机是原地基本水平的自旋掉高。二战时被攻击的重型轰炸机经常出现。。。剩下的就是经常看见的头朝下的失速尾旋。

螺旋原因=前进速度变小=流经机身升力面气流速度低于飞机悬浮需要的速度。
飞机舵面改变飞机姿态原理:通过舵面差动产生不平衡阻力改变飞机前进方向(或左右横滚方向或俯仰方向或机头指向)
结论:舵面=某种程度上的减速板。。。。真正的飞机减速板是同时打开产生平衡阻力减慢飞机前进速度。普通舵面是提供不平衡阻力。

螺旋简单的说是因为速度不够导致没有足够的气流从机头到机尾产生升力。解决原理就只有一个。增加前进速度获得更快的气流速度。。。都速度不够了螺旋了还打舵产生不平衡阻力?你是怕飞机快起来所以给点阻力?
油门。。这个要看机型和高度还有推力比反扭来决定是否给。。。
一.
1.高度足够。飞机在高速螺旋下坠的过程中会因为不断增加的头朝下下降速度获得足够的从机头到机尾的气流速度。速度足够。只要机体结构完整。空气动力学自然会强迫飞机停止螺旋回到正常飞行姿态。(飞得快时不管你多大副翼。只要回中了飞机自然会被空气抵消之前的横滚惯性强迫回中。这里的回中是指停止横滚。不是水平回中)只是这是的正常飞行姿态是头朝下的。但随着地球引力继续给飞机头朝下前进速度。只要还没到地面。速度超过飞机平飞速度会因为升力性能慢慢抬头。自己就能回到正常平飞状态。。结果=活
2.高度不够。在停止螺旋后轻微拉杆控制飞机慢慢回到平飞。避免升降舵过大导致飞机再次减速再次螺旋。结果=活
3.高度低到不足以给飞机足够的下降距离产生正常气流速度。。。恭喜你。。等死吧。升力都不足以悬浮飞机。你就算针对螺旋方向反向给舵又有何用?你见过固定翼起飞或降落时速度不够失速时反复拉杆或打舵能稳住甚至控制飞机姿态吗?越大的舵面只会造成飞机所需的升力气流越慢。还附送扰流功能哦。结果=神仙都救不了
二。
推力。推力足够大的飞机可以不需要靠飞机螺旋下降获得前进速度。可以随时推油门给以足够的瞬间拉力和前进速度获得正常悬浮气流速度。。。这功能仅限于推力比过1的3D机或者火箭或者直升机和垂直起降状态下的固定翼。。。所以这些家伙根本没有失速螺旋的问题。只要推力足。是不需要空气动力学里的流速升力的。它们靠绝对强于地球引力的反拉力就可以不掉下来。。3D机特技飞行里的尾旋和在螺旋基础上美化出来的所有飞行动作全是靠打推力在抵消了地球引力的前提下做出来的。只要技术好3D机可以原地定高甚至慢慢升高的一直尾旋。你见过因为速度慢甚至不动就自由落体的3D机和火箭和和直升机和垂直起降状态的固定翼吗?这情况根本不会死。除非技术问题错舵撞地球
三。
反扭。
1.飞机螺旋桨过大转速过低的大拉力低转速飞机也不能在螺旋过程中靠推油门解除。大桨还没给飞机足够速度就带来了足够的扭力。这股扭力可能导致飞机螺旋转速。就算这个扭力和螺旋方向相反也不行。飞机螺旋时不是以机头到机尾作为中轴线旋转。。中轴线是不规则的。一般是斜着交叉于飞机前进轴线的。所以会带来不规则的抵消力导致姿态更加紊乱。更难解除螺旋。结果=死
2.飞机使用高转速小螺旋桨。反扭力很小的情况下可以在处于螺旋时给油门帮助飞机更快的下降获得足够升力解除螺旋。。。结果=更快的活

总结。只要高度足够。。机身结构完整。。。任何飞机螺旋都只能所有舵面回中。。尽量不推油门。。。能靠自身结构和前进速度就能离地的飞机是完全可以靠足够的下降速度正常解除螺旋的。
其他情况自己根据上面条款脑补想象。。。螺旋时打舵??只能呵呵了。。祝你好运。。。运气好有1%可能解除,那是因为你飞机翼载荷变态的小。很难形成加速度螺旋的惯性力。就算失速了。也会在螺旋之前很细微的低头就获得了足够的升力气流。
目前任何写飞控程序的人实际都不懂螺旋。所以不要指望任何牛X的飞控可以帮助你解除螺旋。

以上为个人知识。绝无复制黏贴。不服来辩本人关注失速螺旋很多年。。每架飞机在离地后各舵面正常能正常控制的固定翼飞机。失速螺旋解除是和起飞降落一样是必飞动作。。。。那些觉得自己的飞机性能很牛X装个牛X飞控就不会失速螺旋的人。你牛X的飞机比空气还轻所以不会因为没速度象石头一样自由落体吗?你们只是翼载荷太小还有飞控在控制避免大角度倾斜造成紊乱气流之前就保持平飞产生最小的姿态倾斜最小程度的保证了足够的气流流速和流向正常。很难螺旋而已。(真要挑战你的飞机会不会失速螺旋。你试试在正常平飞时开平衡模式一直不要给油甚至速度很慢的时候给飞机打个大舵?转弯也好升降也好。试试?)
1.除非你重心偏头重会象被击伤的飞机一样小角度低头滑翔到地面。重心恰到好处还可能和二战德军BF110一样失去动力全员跳伞了自己滑翔几十公里正常降落。
2.头重得严重。看看被击中的飞机怎么拉着烟下来的。你会和它一样好看。
3.重心刚好。参考失速螺旋。

网友:
楼主多虑了,飞控会自己调节,防止进入螺旋。前提是飞控要设置正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忽悠人。。。螺旋是什么情况都没搞清楚就乱教别人。。。任何飞机螺旋时越打舵越旋。。打舵等于等死 ...

请问像天行者之类的倒t尾也是这个办法哇?请告知,谢谢哈

网友:
螺旋时,看准画面旋转方向,松油松杆,等飞机有一点速度时,以画面旋转方向的同方向大幅度打副翼,待飞机停止旋转时,轻加油门同时非常缓慢的把飞机拉起来,螺旋解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像天行者之类的倒t尾也是这个办法哇?请告知,谢谢哈

天行者是T尾,不是倒T尾,T是上面横(平尾)下面竖(垂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忽悠人。。。螺旋是什么情况都没搞清楚就乱教别人。。。任何飞机螺旋时越打舵越旋。。打舵等于等死 ...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忽悠人。。。螺旋是什么情况都没搞清楚就乱教别人。。。任何飞机螺旋时越打舵越旋。。打舵等于等死 ...

理论正确,不过正常无人机(非玩具无人机)飞行,飞控对速度、油门输出、舵量,飞机姿态等全都有控制,基本在硬件无故障,天候正常,在自己飞机允许包线内进行飞行的情况下不可能出现失速螺旋的情况,如果飞控开发者不了解飞机和螺旋特性,又如何在飞控中做限制呢?

网友G:
推重比小于1的后推机螺旋降低油门是对的。然后打舵应该是杆前推到底同时向螺旋内侧打副翼到底。因为失速状态是副翼反效的。向内侧打副翼会增大外侧空气阻力,减小偏航速率,而推杆降低迎角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忽悠人。。。螺旋是什么情况都没搞清楚就乱教别人。。。任何飞机螺旋时越打舵越旋。。打舵等于等死 ...

支持你的观点  目前我飞过的固定翼没有一款推重比小于1的   螺旋的时候推大油门就走起

网友:
我是升降推杆到顶就能改出螺旋

网友:
机翼厚挡住副翼,我第一次听说。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支持你的观点  目前我飞过的固定翼没有一款推重比小于1的   螺旋的时候推大油门就走起

航模推重比大,电动加速度快,改失速螺旋没那么麻烦,只要高度够油门推到顶,获得速度,有了舵效,立马改出,推力越大螺旋越快觉得是胡扯,切不可乱打舵,关油门等他慢慢落体获得速度,笑话!当然没高度只能关油等死,能炸轻点。纯属个人经验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理论正确,不过正常无人机(非玩具无人机)飞行,飞控对速度、油门输出、舵量,飞机姿态等全都有控制,基 ...

目前的飞控都只能是靠控制最大倾斜角和按空速输出油门让飞机不因为速度慢或者大动作螺旋。
打个比方,飞机的巡航速度处于比失速临界速度高不了多少时巡航(为了省电和效率我经常只要飞得动不螺旋就越小动力越好的平飞)。这时候是不能做大倾斜角度转弯等大机动的。但万一这时候突然失控触发返航。所有飞控执行的都是马上最大倾斜角转弯调头返航。。。因为空速本来就低。。很可能因为这个转弯动作就螺旋了。没有任何写飞控的人会在飞控里写入自动飞行模式下改变航向前先参考当前空速的。都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更没有飞控会检测到螺旋了就自动所有舵面回中等解除的。。。。当然一直靠大油门高速度顶着飞的不考虑这种问题。。但这类固定翼有效率可言吗?玩固定翼fpv都在追求续航。固定翼本身是可以在稳定时甚至全关油门滑翔的。但又有几个因为很相信飞机飞控功能敢飞远后高度高了全关油门滑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航模推重比大,电动加速度快,改失速螺旋没那么麻烦,只要高度够油门推到顶,获得速度,有了舵效,立马改 ...

试过几百米甚至上千米高空螺旋吗?那么多高度不用来下降获得速度太可惜了。也不是什么机型都可以靠螺旋时推油门来获得速度解除螺旋的。比如反扭很大的多叶桨像真机。或者低kv大尺寸拉力桨的慢速机(比如大赛。j3)拉角没调好的人平飞都会歪。如果螺旋了还推油门就更难获得稳定气流了。螺旋时推大油门会出现的情况参考我之前贴子。哪条我不记得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目前的飞控都只能是靠控制最大倾斜角和按空速输出油门让飞机不因为速度慢或者大动作螺旋。
打个比方,飞 ...

还真有。。。所以说不要拿玩具飞控来说事嘛。。。而且飞控全自主改出螺旋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像天行者之类的倒t尾也是这个办法哇?请告知,谢谢哈

天行者那尾巴就是个螺旋专用尾。他的设计缺陷在于软。那么重那么大架飞机。如果不考虑材料和结构软的情况。t尾可以更好的吃到气流不螺旋。但天行者的尾巴飞快了是会变形的(其实这货根本就飞不快。上80都难。这里不针对这款飞机。只是说这类模型软材料里的t尾结构)。就算是小幅度变形也是致命的。天行者高速俯冲都很危险。进入螺旋后的巨大离心力会把尾巴甩得更不成样子。飞机已经没有整体结构可言了。何来解除。如果要解决天行者问题。目前暂时只有加装斜撑杆加强尾巴结构不变形是最好办法。有能力的话顺便把翅膀也加强一下。尾巴不变形的话上面说过这种尾巴是最稳定的。不会因为被主翼干扰吃不到气流螺旋。
2米多的大冲浪又是另外的缺陷了。大冲浪为了追求大升力。脑残的搞了那么大对翅膀。看起来很能载重。但那不成比列的小尾巴产生的力本来就很在艰难的维持飞机稳定了。再出点情况更不要指望那小尾巴能为飞机稳定做多大贡献。一架飞机任何速度下都需要有合理足够的尾力臂来稳定飞机。否则再大的翅膀也是枉然。主翼因为大还有足够升力慢慢飘。但尾巴因为太小速度慢了基本产生不了舵效飞机也会随时乱来。飞机的任何结构都需要合理搭配的。不是脑袋一热需要什么就把什么做大那么角度。
飞翼没这问题。后掠翼翅膀自身就提供了尾力臂稳定力。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真有。。。所以说不要拿玩具飞控来说事嘛。。。而且飞控全自主改出螺旋也没问题

那估计我孤陋寡闻了。请教一下目前哪款飞控具备自动检测横滚角度。横滚圈数。横滚速度。等等因素来判断是否已经螺旋?甚至在确定已经螺旋了可以全自动换用所有舵面回中等解除。然后再检测横滚情况来返回正常控制的?目前有飞控能感知自己已经螺旋了?包括军用无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