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16-12-16):
在玩3d的时候,前后空翻飞机回逆时针转一些角度,请问各位大神是什么原因呢?是炸过之后才这样的。
补充:配置陀螺仪sk540,尾舵机msk8910a+

网友:
只会悬停的菜菜鸟路过~

网友:
尾巴软 没锁住

网友:
大神都撕逼去啦,菜鸟飞过。。

网友A:
你这多大的飞机啊 我MCPX直接尾巴锁不住自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多大的飞机啊 我MCPX直接尾巴锁不住自旋

x3

楼主:
感度再高就金鱼尾了..转速也不低85储存定速也一样

网友B:
可能转速过低,加上后翻掉转速,就会锁不住尾。你把转速设在3000左右,翻滚时慢一点看会不会甩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度再高就金鱼尾了..转速也不低85储存定速也一样

博士帽里调扭矩预设补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博士帽里调扭矩预设补偿啊

我不是用k8......陀螺仪是sk54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转速过低,加上后翻掉转速,就会锁不住尾。你把转速设在3000左右,翻滚时慢一点看会不会甩吧

可以排除转速过低这个原因了,80或85油门一条直线也是这样,用好赢50A,V3的定速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排除转速过低这个原因了,80或85油门一条直线也是这样,用好赢50A,V3的定速

看下尾轴滑块顺滑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下尾轴滑块顺滑不。

顺滑,但是来回动作太快的话会有一点刺耳的响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滑,但是来回动作太快的话会有一点刺耳的响声

排查吧。。可能太多了,传动系统打滑也会的,我试过单项打滑,皮带打滑,电机齿打滑一个表现。

网友D:
引用 楼主:
顺滑,但是来回动作太快的话会有一点刺耳的响声

会响?上个图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响?上个图看下。

下个星期回家再上,不在家。但是侧翻貌似不甩的。回去再试试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响?上个图看下。

加大尾巴补偿情况有改善尾推没问题,昨天飞差点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