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分享天翼30E装机过程

楼主(2016-12-16):
实习是在无聊,百般挣扎中还是买了天翼30E…不要问为什么,我就觉得价格还能够接受!废话不多说。接下来分享一下我的装机过程!
切记!!!每个人的装机方式不一样但是结果都是一样滴如有雷同,纯属意外!
先看看配件都在不

多的都有啦
开装啦,事先准备四个舵机(建议银燕金属的保险)两根30CM舵机延长线和一根Y线(短一点的就好),泡沫胶一瓶

我一般喜欢从尾翼开始

接下来先把平尾舵面放进去,再将另一半往里放,额!这里装的时候忘记拍啦!我个人觉得装平尾是有点难度的,不细心的人可能要懵逼

装好是酱紫的

慢工出细活,保证平尾装水品咯
垂尾不小心装完了呵呵呵没图

机翼的话就将副翼、主翼的合页对好涂上胶水就OK

最后起落架装上去,降落技术欠缺的建议用AB胶把起落架固定死

最后报下配置:
电机:朗宇2814  KV900
电调:好赢电调40A,
动力电池:3S2200mah锂电
1247仿APC桨。
词穷,图片也少,勿喷!有不合理的地方欢迎大家交流。
说话间其实已经上班25分钟了,最后祝大家爽飞

网友A:
PP机需要这么大动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P机需要这么大动力吗?

先前用的2216,做做动作还行,吊机吊不住,才换的2814

网友:
这机机我飞过,性价比还可以,2814级别电机动力很勉强,建议朗宇2820kv920+13*6.5桨,这样大多数动作动力够用

网友B:
这机用这个动力,勉强啊。。有点蛋疼。至少2820级别起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机用这个动力,勉强啊。。有点蛋疼。至少2820级别起步

恩,就是,不过这机比通常30要轻一点,不用搞2826级别,2820就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恩,就是,不过这机比通常30要轻一点,不用搞2826级别,2820就合适

2814应该够了,明天去试一试就知道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2814应该够了,明天去试一试就知道啦

以前有架FMS的1.1m的2814级别动力,勉强吊机,吊着心累,而且也不好改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架FMS的1.1m的2814级别动力,勉强吊机,吊着心累,而且也不好改出

动力大概有1.5kg左右,应该是可以的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2814应该够了,明天去试一试就知道啦

我第一架30是天翼的342,当时配的动力就是2814-990+3s2200电池+12x6仿apc,吊机勉强,可以吊但不怎么舒服

楼主(2017-01-26):
引用 网友C:
我第一架30是天翼的342,当时配的动力就是2814-990+3s2200电池+12x6仿apc,吊机勉强,可以吊但不怎么舒服 ...

同感

网友(2017-06-30):
l练习还是这种板机好!结构简单,重量轻,还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前用的2216,做做动作还行,吊机吊不住,才换的2814

请问您飞机起飞重量有多重?我30e用2814,700kv12寸桨,4s,吊不住机,另外,银燕9克金属舵机用一段时间之后有虚位,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别太贵)舵机介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