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求助贴,大神进来看看!!!

楼主(2016-12-16):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Tencent Files\2311053005\Image\C2C\80EED665D4ED9DE1D35A37E95415C6E3.jpgapm不能解锁显示,日志不能记录怎么破!!!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地面调参软件里面没找到地理围栏的打开选项怎么回事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下,急在线等

网友A:
外八还是内八字解锁,忘记了好久没弄了

网友B:
tf 卡取出格式化 再放入看看

网友C:
把APM连接地面站,地理围栏在“配置/调试”里面第二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APM连接地面站,地理围栏在“配置/调试”里面第二项。

没有的连上地面站也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tf 卡取出格式化 再放入看看

没有内存卡的apm不带啊pix才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八还是内八字解锁,忘记了好久没弄了

你说的是精灵吧APM是油门最低方向最右不行啊解不了锁的

网友D:
遥控器校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遥控器校准一下

问题已解决,在软件里把日志关了谢谢

网友(2017-04-05):
能解决问题,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