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10遥控器-板机SU-27设置

楼主(2016-12-16):
乐迪AT10遥控器-板机SU-27设置

     近期参加乐迪公司AT10升级评测活动,正好手里有一架自裁KT板苏27,下面我们进行相应设置:

重要提示:舵机调整好后再连接电机,务必注意桨,确保安全!

苏27类板机采用两个舵机,无法使用正常4通,需要使用双通道混控进行控制;

接线1、2通道分别连接两个舵机,三通道连接电调接口,

需要注意连接电源正负,接错有可能烧坏接收和舵机;电调黑色线为负,舵机一般棕色线为负(具体要依据电调接线规则进行)

第一步:新建模型:选择一个新的模型,机型选择固定翼

第二步:舵机相位,油门改为反相(需要依据通电时油门方向调整)建议舵机调整好后再连接电机和桨,断电安装!

第三步:按两次MODE键两次进入第二页菜单选择“升降舵副翼混控”继续选择混控“打开”

第四步:依据实际舵机连接通道进行调整,可以先调整升降,如果升降是反的可以调整升降一、二的正负(一般状况是相反的),副翼一、二的正负,结合实际状态调整即可!

上升,左右副翼均上翘

降落:两个副翼向下

左转:左翘,右下;

右转:左下右翘

确认状态没问题,就可以爽飞了!
视频如下:
http://www.tudou.com/v/1m8-VA7SVSg/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宁夏模友 yiyun

网友A:
AT10现在升级到什么版本了?

楼主:
又是一天的帖子,欢迎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10现在升级到什么版本了?

通信已经返厂升级到二代,
固件今天晚上升级到1.1.5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10现在升级到什么版本了?

1.1.5(AT12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