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与电机哪个重要?

楼主(2016-12-16):
玩了一阵穿越,个人感觉电调比电机更重要呢,大家觉得呢?
1、电机是一个古老的技术,主要靠加工工艺和材料,因此,小作坊也能做出非常好的电机;看到穿越机的新出的电机层出不穷,无非就在2205上面折腾,但再怎么搞,也很难超过2206吧?因此,还想要暴力,还不如上2206,不知对不对?    另外,这两天拿出以前的致盈的G2204飞了一下,发现也不弱呀,甚至还很暴力,而且很宁静,动力十足;
2、电调实际上是动力驱动装置,掌管着把飞控的信号转换成大电流,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了,驱动芯片、运算芯片,都与当前科技更贴合,也就是说,电调的可改进、可挖潜的空间更大。
因此,在有限的预算内,宁愿在电调上投入多一点,对吗?

网友:
腿和脚哪个重要。。。

网友A:
电调很多贴牌狗。注意甄别 买物有所值的产品

网友B:
楼主的意思,钱要花在电调上,电机嘛随便买个差不多的用

网友:
有钱买好的,没钱点的就买性价比高的,再没钱的买些个山寨货也能玩玩,各有各的玩法

网友:
不同意,现在的电调都是你抄我抄,区别基本只在用料上,以前飞直升机时飞过垃圾电机再飞花牌和蝎子的电机简直天上地下要说高低端区别还是电机更大

网友:
我觉得现在阻碍穿越机持续和高速的难题应该是电池,电机决定动力,电调释放动力,电池提供动力。电池就是源头,源源不绝的提供动力,后面两者才有最好的发挥。

网友C:
前一阵diy了电机,这两天正在diy电调。以我目前的经验来看,电机的差异还是比电调容易体现出来。电机原理就这么着了,拼的是用料和工艺,差一点,性能会有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差异。电调的差异主要在MOS的用料和MOS驱动电路,固件和MCU大家都差不多。MOS的差异主要是导通电阻,它影响发热,因为是毫欧级的差异,对输出效率影响较小。MOS驱动影响开关速度,差异是微秒级的,主要会影响高速性能和发热,一般来说对效率也没有太大影响。总体影响小于百分之五。固件对性能有较大影响,但大家都抄的simonk和blheli,没有什么区别。mcu用好点就是速度快点,运转平滑些,高速性能好点。差点的也差不到哪去,一般都是够用的。

网友:
这课题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也不需要折腾下去。
但是电机的炸坏率绝对比电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一阵diy了电机,这两天正在diy电调。以我目前的经验来看,电机的差异还是比电调容易体现出来。电机原理就 ...

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钱要花在电调上,电机嘛随便买个差不多的用

就是这个意思
看了大家的评论,发现原来我想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