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冰人尾桨夹一边虚位很小,一边虚位稍大?

楼主(2016-12-16):
看卖家介绍说虚位是正常的,但用的时候,不装大桨,推油门尾巴有点麻手。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是这样的?

网友:
即使用了冰人,尾旋翼组还是要做动平衡的。麻手绝对不合格

网友:
没做平衡

网友:
拆开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麻手的话容易射

网友:
看是什么程度的麻手,理论上说只要有东西在转都会产生一定程度振动,但如果感觉尾管在抖了,那肯定是不正常的。另外不装大桨的话油门不要推太高,防止射尾桨。

网友A:
亚拓,冰人,7075的尾桨夹我都用过至少两个以上。左右虚位都不一样,所以都是正常情况。动平衡我没有做过,觉得太麻烦了。如果很介意虚位就用砂纸把轴端部打磨3到5个丝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拓,冰人,7075的尾桨夹我都用过至少两个以上。左右虚位都不一样,所以都是正常情况。动平衡我没有做过, ...

看来都是一样的,我所说的麻手不是很大,肯能是尾桨不好吧。谢谢大家了。

网友B:
冰人的东西就那样,想要不振还是得用x3的塑料尾桨夹,还便宜。。。或者470l的塑料尾桨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冰人的东西就那样,想要不振还是得用x3的塑料尾桨夹,还便宜。。。或者470l的塑料尾桨夹

可以通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通用吗?

480换了新尾巴组件,爽! http://bbs.5imx.com/mobcent/app/web/index.php?r=webapp/share&tid=882268&forumKey=vuXiNyyUWQ8TyNVIy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