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大神知道刷机后的d10控如何设置失控保护?!

楼主(2016-12-16):
如题,华科尔d10控刷机了,180的机子,失控后电机不停转,已经试过关闭油门通道三油门的失控保护,和0到80的数字,还是没成功,有大神知道怎么弄吗?请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我也想刷机 能给个链接吗? 想帮你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刷机 能给个链接吗? 想帮你顶吧

没有链接,是别人给我打包文件

楼主:
失控保护已经搞定了,谢谢大家

网友B:
怎样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样弄的?

失控保护值调到最小-125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失控保护值调到最小-125就可以了

知道了,也就是最低油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