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七旋钮(6)通道设置问题

楼主(2016-12-16):
论坛收了一个天地飞7的控,用来飞四轴,遇到一个问题实在是弄不明白了,就是用到旋钮通道控制两轴云台的俯仰,感觉旋钮通道就是一个开关性质的,左右动旋钮云台相机就是一下子动作90゜,不能和旋钮同步随意到几度,在控的高级设置里的可编程控制设置到V1(旋钮通道)可是飞行模式里的手动就没有了,忘了说了用的是NAZA V1刷的V2,自制两轴云台。请教坛子里用天地飞7的朋友指点迷津,如何设置才能让旋钮通道随意控制云台的俯仰角度。

网友:
最好不要收二手的

网友A:
云台俯仰插在接受机六通道里就行,不用别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台俯仰插在接受机六通道里就行,不用别的设置

就是这样用的,可是旋转行程中分三段现象,开始是能随旋钮角度动作,可是角度不够,之后是空档,再旋转就一个方向一下到位、接着旋转一点就反方向一下到位,(角度很大)。就像开关一样。可以排除是云台的原因,因为换到另外一个四轴上就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用的,可是旋转行程中分三段现象,开始是能随旋钮角度动作,可是角度不够,之后是空档,再旋转就 ...

那就还是云台的问题,咱这自组无人机大问题没有就行,不用纠结小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