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自己的飞行器的GPS更好的抗干扰!

楼主(2016-12-17):
在北 京和新疆飞行的兄弟们,都知道一个限制飞行区域,可是当你的飞机一不小心,进入了,如何解决!其实问题非常简单,批复的文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复杂!简单,认真学习一下!

网友:
标题 vs 内容,微妙。

网友:
xj, 刚 DIY 了个f 450还 没 飞两次呢。

楼主:
新疆飞行如需要技术支持请你联系我。可以爽飞行!可以指导飞行!

楼主:
GPS接收机主要由 1、GPS接收机天线单元;2、GPS接收机主机单元;3、电源三部分组成。
接收机主机由变频器、信号通道、微处理器、存贮器及显示器组成。
1.GPS接收机天线
天线由接收机天线和前置放大器两部分所组成。天线的作用是将GPS卫星信号的极微弱的电磁波能转化为相应的电流,而前置放大器则是将GPS信号电流予以放大。为便于接收机对信号进行跟踪、处理和量测,对天线部分有以下要求:
——天线与前置放大器应密封一体,以保障其正常工作,减少信号损失;
——能够接收来自任何方向的卫星信号,不产生死角;
——有防护与屏蔽多路径疚的措施;
——天线的相位中心保持高度的稳定,并与其几何中心昼一致。
GPS接收机天线有下列几种类型:
(1)单板天线
这种天线结构简单、体积较小,需要安装在一块基板上,属单频天线。
(2)四螺旋形天线
四螺旋形天线是由四条金属管线绕制而成,底部有一块金属掏板。这种天线频带寒风,全圆极化性能好,可捕捉低高度角卫星。缺点是不能进行双频接收,抗震性差,常用作导航型接收机天线。
(3)微带天线
微带天线是在厚度为h(h≤λ)的介质板两边贴以金属片。一边为金属底板,一边做成矩形或圆形等规则形状,见图4-9。这种天线也称为贴片天线。微带天线的特点是高度低,重轻,结构简单并且坚固,易于制造;既可用于单频机,又可用于双频机。缺点是增益较低。目前大部分测地型天线都是微带天线。这种天线更适用于飞机、火箭等高速飞行物上。
(4)锥形天线
锥形天线是在介质锥体上,利用印刷电路技术在其上制成导电圆锥螺旋表面,也称盘旋螺线型天线。这种天线可以同进出在两个频率上工作。锥形天线的特点是增益好。但是由于其天线较高,并且在水平方向上不对称,天线相位中心与几何中心不完全一致。因此,在安置天线时要仔细定向并且要给于补偿。
GPS天线接收来自20000km高空的卫星信号很弱,信号电平只有-50~-180dB;输入功率信噪比为S/N=-30dB。即信号源淹没在噪声中。为了提高信号强度,一般在天线后端设有前置放大器。对于双频接收机设有两路前置放大器以养活带宽,控制外来信号干扰,也防止f1,f2信号干扰。大部分GPS天线都与前置放大器结合在一起,但也有些导航型接收机为减少天线重量、便于安置、避免雷电事故,而将天线和前置放大器分开。
2.接收机主机
(1)变频器及中频接收放大器
经过GPS前置放大器的信号仍然很微弱,为了使接收机通道得到稳定的高增益,并且使L频段的射频信号变成低频信号,必须采用变频器。
(2)信号通道
信号通道是接收机的核心部分,GPS信号通道是硬软件结合的电路。不同类型的接收机其通道是不同的。
GPS信号通道的作用有三:搜索卫星,索引并跟踪卫星;对广播电文数据信号衽解扩,解调出广播电文;进行伪距测量、载波相位测量及多普勒频移测量。

楼主:
资料来源网络,如何不妥,请你谅解!

楼主:
从卫星接收到的信号是扩频的调制信号,所以要经过解扩、解调才能得到导航电文。为了达到此目的,在相关通道电路中设有伪码相位跟踪环和载波相位跟踪环。
(3)存贮器
接收机内设有存贮器或存贮卡以存贮卫星星历、卫星历书、接收机采集到的码相位伪距观测值、载波相位观测值及多普勒频移。目前,GPS接收机都装有半导体存贮器(简称内存),接收机内存数据可以通过数据口传到微机上,以便进行数据处理和数据保存。在存贮器内还装有多种工作软件,如:自测试软件;卫星预报软件;导航电文解码软件;GPS单点定位软件等。
(4)微处理器
微处理器是GPS接收机工作的灵魂,GPS接收机工作都是在微机指令统一协同下进行的。其离要工作步骤为:
①接收机开机后首先对整个接收机工作善进行自检,并测定、校正、存贮各通道的时延值。
②接收机对卫星进行搜索捕捉卫星。当捕捉到卫星后即对信号进行牵引和跟踪,并将基准信号译码得到GPS卫星星历。当同时锁定4颗卫星时,将C/A码伪距观测值连同星历一起计算测站的三维坐标,并按预置位置更新率计算新的位置。
③根据机内存贮的卫星历书和测站近似位置,计算所有在轨卫星卫星升降时间、方位和高度角。
④根据预先设置的航路点坐标和单点定位测站位置计算导航的参数航偏距、航偏角、航行速度等。
⑤接收用户输入信号,如:测站名,测站号,作业员姓名,天线高,气象参数等。
(5)显示器
GPS接收机都有液晶显示屏以提供GPS接收机工作信息。并配有一个控制键盘。用户可通过键盘控制接收机工作,对于导航接收机,有的还配有大显示屏,在屏幕上直接显示导航的信息甚至显示数字地图。
3.电源
GPS接收机电源有两种,一种为内电源,一般采用锂电池,主要用于RAM存贮器供电,以防止数据丢失。另一种为外接电源,这种电源常用可充电的12V直流镉镍电池组,或采用汽车电瓶。当用交流电时,要经过稳压电源或专用电流交换器。
综上所述,接收机的主要任务是:当GPS卫星在用户视界升起时,接收机能够捕获到按一不定期卫星高度截止角所选择的待测卫星,并能够跟踪这些卫星的运行;对所接收到的GPS信号,具有变换、放大和处理的功能,以便测量出GPS信号从卫星到接收天线的传播时间,解译出GPS卫星所发送的导航电文,实时地计算出测站的三维位置,甚至三维速度和时间。GPS信号接收机不仅需要功能较强有力的机内软件,而且需要一个多功能的GPS数据测后处理软件包。接收机加处理软件包,才是完整的GPS信号用户设备。

楼主:
下面我们了解一下GPS如何抗干扰!请你关注!继续!

楼主:
引用 楼主:
下面我们了解一下GPS如何抗干扰!请你关注!继续!

我们抗干扰的目的,就是在我们飞行执行任务的当时!来对付突然对无人机的干扰!那么你收到干扰信号,就立即失去控制权,你遥控器失灵,图传断链!撒也看不到。这时就是大家常说的提控回家吧!

楼主:
更好的了解GPS对于无人机的飞行,非常实用!知道原理就会懂得如何去选择抗干扰,一般DIY一下就可以实现,可以抗干扰,不是功率过大,离你非常近,对你的干扰不大!努力保障你的飞行任务圆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