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连接卫星不能用

楼主(2016-12-17):
由于用了470L的MB,对MB的印象很好,于是又买了一个拆机的MB,固件是4.2,打算用卫星。连接时方向摇杆不管用,不能选择灯号。于是用S BUS连接,选择为卫星,之后换为DX9继续操作,方向摇杆还是不能用,反而是副翼可以动,接下来到了尾舵行程设置就进行不下去了。换了两个卫星都是如此,其中一个卫星是买控时原装的。用S BUS又是正常的,抓狂啊。

网友A:
愿来那根线是接卫星的,我想了好久,学习了,另说明书上专门讲了卫星的联接方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愿来那根线是接卫星的,我想了好久,学习了,另说明书上专门讲了卫星的联接方法啊

仅供参考

网友B:
恢复出厂设置 重新进行通道分配试试

网友C:
衛星對頻時要離些距離
大概幾米遠
不然對不上機率很大
還有MB會挑衛星
我有一半的衛星是對不上頻的
但是有些換顆MB又可以
這一切都要看人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试了,在MB上对频,这下可以用了。之前都是把卫星接在接收机上直接对好频来用的,没想到MB不认,必须在MB上对才认,但是在K8什么的上却是可以的。以上对频控上显示DSMX,陀螺仪对完显示DSM 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恢复出厂设置 重新进行通道分配试试

之前用接收机对频,这下在MB上对频就可以用了。话说出厂设置如何恢复。亚拓的MB说明书好像没有提到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衛星對頻時要離些距離
大概幾米遠
不然對不上機率很大

我之前有听说卫星可能对不上频。这颗卫星是50块一颗那种,估计不是正品,以前原厂是200多两颗那样。

网友D:
为什么不买集成卫星陀螺仪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E:
你的贴纸很NB,是那里买的
我说的是发射机

网友F:
MB确实好用,一根棍。手感好。之前K8飞一次调一次。不能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买集成卫星陀螺仪

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贴纸很NB,是那里买的
我说的是发射机

买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MB确实好用,一根棍。手感好。之前K8飞一次调一次。不能爽飞

我前后买了很多K8,还有几个GV8000。用过MB和Vbar neon后,我发现是有区别的,所以决定换都换MB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用接收机对频,这下在MB上对频就可以用了。话说出厂设置如何恢复。亚拓的MB说明书好像没有提到这些。 ...

可以用了就不用恢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