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干扰问题

楼主(2016-12-17):
在四轴上!!!
ct210  2.4g图传干扰切糕433  距离变短,飞不出1000米就返航啦,求解决办法~~
大神指导一下啦!!!多谢!!!

网友:
四轴飞那么远做什么?

网友:
现在的遥控器好像遥控距离都在一公里上下,要不市场上怎么会有増程器。楼主飞得确实比较远。

网友A:
第二次见,把天线安装机架最上面,天线朝上

网友B:
费那事,距离要求不是太高,就弄个2.4G/2W增程,2、3公里内随便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次见,把天线安装机架最上面,天线朝上

下面有图传装下面飞不出去300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费那事,距离要求不是太高,就弄个2.4G/2W增程,2、3公里内随便跑。

老刘,好久没看到你出现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费那事,距离要求不是太高,就弄个2.4G/2W增程,2、3公里内随便跑。

用5.8g图传呗

网友C:
多轴好像都是再用5.8G图传!
另外,收CT2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轴好像都是再用5.8G图传!
另外,收CT210!

我出CT210

网友D:
飞控不在重心?这样真的爽吗?

网友E:
多轴飞那么远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控不在重心?这样真的爽吗?

为了长续航中间镂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轴飞那么远干啥

续航时间够长,去对面山头看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费那事,距离要求不是太高,就弄个2.4G/2W增程,2、3公里内随便跑。

加了2.4g增程距离更加近

楼主:
其他设备都让我放下面啦,接收机也架起来了,希望能飞远,地面拉距只是比原来多一点!!!

楼主:
超过一公里

网友D:
pro怎么样?有视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pro怎么样?有视频吗?

用的还可以,外面太冷了就没有拍视频

楼主:
换方案了,改用2.4g遥控器加增程,过段时间测试距离,图传换5.8g的。

网友F:
一直用ct210和切糕飞固定翼,没有任何干扰

网友D:
这都什么配置?能飞多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直用ct210和切糕飞固定翼,没有任何干扰

飞固定翼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都什么配置?能飞多久呢.

能飞40分钟左右,580机架  4108电机  1555桨8000  6s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都什么配置?能飞多久呢.

过段时间换图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