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osd连接动力电问题

楼主(2016-12-17):
上图中这种miniosd,右下角是电池电压检测用的吧,想问一下是直接接入电池吗?
不知接入电池的电压范围,有高人能指点下吗?

网友A:
右下角是电池电压检测用的吧  是
想问一下是直接接入电池吗   是
不知接入电池的电压范围  最高6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下角是电池电压检测用的吧  是
想问一下是直接接入电池吗   是
不知接入电池的电压范围  最高6S

非常感谢!

网友B(2017-04-30):
你的电压显示的准吗?我的就是个摆设,没个屁用

网友(2017-12-23):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压显示的准吗?我的就是个摆设,没个屁用

按说应该可以替换下电阻吧

网友:
接OSD与接飞控检测电源电压OSD显示效果都一样吗?

网友C(2018-06-01):
你弄好了吗?电池接到这个BAT1后,OSD可以正常显示电池的电压吗?准吗?还有,你是什么飞机?用的什么飞控?

楼主(2018-10-25):
引用 网友C:
你弄好了吗?电池接到这个BAT1后,OSD可以正常显示电池的电压吗?准吗?还有,你是什么飞机?用的什么 ...

有电压,这个OSD非常小,用在F3飞控小飞机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