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的电调信号线怎么接

楼主(2016-12-17):
顺序怎么接有图最好,

网友A:
机头朝前,右上2号电机,右下1号,左上4号,左下3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头朝前,右上2号电机,右下1号,左上4号,左下3号,

是不是一号电机接接口一号口,二号接二号口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一号电机接接口一号口,二号接二号口呀

当然是1号电机接飞控1号输出,我说的是电机相对飞控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1号电机接飞控1号输出,我说的是电机相对飞控的位置,

谢谢哈,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