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请教好盈电调使用

楼主(2016-12-17):
请问如图,这个转速什么意思?如果是12万转速我是不是哪里设置错误了?

网友A:
应该对的 什么马达  齿比 我帮你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对的 什么马达  齿比 我帮你算下

花牌2221 1880kv  齿比 11.53  谢谢大大

网友:
这是电器转速,要通过齿比换算一下的!

网友:
100%油门为3500转 常用82%油门为2900

网友:
说明书有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4123

谢谢,与魔镜做过对比吗?准不准

网友:
看我发的第二个链接就是和魔镜的对比。

网友:
电器转速,还要根据磁极来换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