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飞往一个方向偏-感觉一个电机没力量

楼主(2016-12-17):
1. 慢慢加油门,绕一个角转 ,那个角怎么检查都没问题
2. 猛加油门 起飞,往那个方向偏的好厉害
3. f450 + apm +2212 kv1000+1047桨 +3s
电池

网友A:
可能是虚焊了,我有次起飞正常,但是打几次方向舵或者加减油门几次,就往一个电机方向翻,感觉是那个电机动力突然减弱。后来把电机和电调重新焊了一次就好了。

网友B:
看下遥控是否居中,调下微动!

网友C(2017-04-14):
遥控器和电调校准了吗?虚焊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