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l配件升级,求助模友

楼主(2016-12-17):
最近想要通过低转速,长续航的方法来提高航线练习效率,但是找不到450l的加长尾管,或加长尾轴,有没有模友知道哪有卖的?

网友A:
380的尾管应该可以吧?

楼主:
还有,450l尾巴上最小的那个螺丝是什么型号啊?m1.5?

网友B:
450L还加长?那上500呗,另外楼上说380尾管,你见过380尾管什么样子吗就教别人用380尾管

网友:
沙发的答复高亮啊~~~其实我一直都很困恼380尾管的炸鸡成本,多想安个450的尾管上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0L还加长?那上500呗,另外楼上说380尾管,你见过380尾管什么样子吗就教别人用380尾管

主要是转速低了后原装尾管锁尾有点困难,500的可以用是吧,我去看看

网友:
搜索飞越480尾管

网友:
480的尾管还比450L的长???他是说上500的鸡不是500尾管。450尾管那么粗的也就那么长了,加长你自己动手切碳纤管,但是你皮带和轴怎么办,450的尾管太粗了!东西不好搞!

网友:
用富丽465尾管传动轴,它比亚拓450L的长。尾轴直接把机米螺丝的定位挫多0.5或者更多,桨夹就可以往外安装了。500等其他型号就不要考虑了,直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