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入坑,用KT板做的双体船!

楼主(2016-12-17):
用飞机马达做的,下水测试30至40的时速,感觉应该还可以再快些。请各位大神指点!!
后面还有一个风动船!待发!!

网友A:
第一幅图中,船尾的反向翼型板的作用,能否讲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幅图中,船尾的反向翼型板的作用,能否讲解一下。

试船的时候船头翘不起来。加了尾翼后,抬高了不少。

网友B:
用KT板船壳强度行吗

网友C:
有新意
能否报一下电装,重量及长度呢?

网友:
可以后退?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船的时候船头翘不起来。加了尾翼后,抬高了不少。

好思想,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新意
能否报一下电装,重量及长度呢?

长度70  1400kv     30A    22003S  34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KT板船壳强度行吗

还行,没有撞坏过,只是这个速度KT板还是吃得消的!大神们玩的那个速度就吃不消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长度70  1400kv     30A    22003S  34桨

重量呢?你这船应该比桐木做的都轻。cat用直轴的话出轴角度其实非常难把握,我也在折腾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量呢?你这船应该比桐木做的都轻。cat用直轴的话出轴角度其实非常难把握,我也在折腾中。

...

重量真没东西测,我的出轴是瞎装的完全不会设计,凭感觉装成什么样就什么样了。应该还有很大上升空间,轴是3mm的,要是换在4的再换个大点的桨叶,速度不知道会不会提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重量真没东西测,我的出轴是瞎装的完全不会设计,凭感觉装成什么样就什么样了。应该还有很大上升空间,轴 ...

桨轴加个天线铜管做个小铜套就可以上4孔的大桨了。桨毂最低端要高于船体最低端,高出两三毫米也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桨轴加个天线铜管做个小铜套就可以上4孔的大桨了。桨毂最低端要高于船体最低端,高出两三毫米也是可行的 ...

我的出轴短了,要是高于最低点,桨会不会浸不到水里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出轴短了,要是高于最低点,桨会不会浸不到水里啊?

船尾会有一点吃水深度的,跑起来桨叶下半部在水里就行。出轴不算短了,就角度看起来大了, 要是联轴器是一段软簧,出轴角度就能调小些。
用大桨反扭力会比较大,电池放左侧会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船尾会有一点吃水深度的,跑起来桨叶下半部在水里就行。出轴不算短了,就角度看起来大了, 要是联轴器是 ...

我先换个大桨试试,三叶的会好吗?我之前换过比这大4mm三叶的,完全没力!所以换回了两叶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先换个大桨试试,三叶的会好吗?我之前换过比这大4mm三叶的,完全没力!所以换回了两叶的!

三叶比两叶需要更大扭力,当然电机带得动的话船速也更快,如果电机带不动的话会有电调保护或者电机及接插头高温的现象。桨的浸深对扭矩影响更大,这点非常重要。我个人觉得主要是你的桨浸深大的原因。请问你马达是啥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叶比两叶需要更大扭力,当然带的动的话船速也更快,如果带不动的话会有电调保护或者电机及接插头高温的 ...

用的是个苏27飞机马达没牌子可言,1400K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个苏27飞机马达没牌子可言,1400KV的!

1400kv 3s空载也就一万五千转,还不如有刷540的转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