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飞到什么程度可以上K120

楼主(2016-12-17):
如题,飞K110频繁倒转很无力,做动作也不够灵活,想入K120,但是又不知道能不能把持住2S的动力

网友A:
上啥120呀!直接450!!

网友B:
不用再想,上就对了。
将油门及螺距调低一点,2S动力就没那么可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啥120呀!直接450!!

450场地要求更大 地方不好找 要跑老远老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再想,上就对了。
将油门及螺距调低一点,2S动力就没那么可怕。

真的吗

网友:
2S电池效能即使变差,简单的3D动作也能轻松做到,不像1S动力的电直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电池好保养多了
也因为2S动力比较大,所以主旋翼的平衡要做好,不然会抖的比较严重。
最后提醒一点,尽量在草长一点的地方练习,以及养成情况不对立即拨Hold的反射动作来降低扫齿的风险。
如果,真飞不习惯,就送给我吧!虽然已经有三台K120了,再多一台我是不反对啦~ 哈~哈~

网友:
表示本人2900

网友:
。。。。表示本人直接上的120,110跟120感觉没啥恐怖的吧!都是小飞机。。。

网友C:
玩了这种小飞机。还是直接上450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场地要求更大 地方不好找 要跑老远老远。。。

哈哈,我后面就有一大块空地,飞700都没问题,来回步行也不用十分钟,即使这样我都懒得弄大机。还是门口飞飞小机方便,不管底下有没有人,都不影响

网友D:
我也觉得没必要,100级定位就是练手、耐摔。即然练得差不多了,就算上2S照样不过瘾。100级没有大桨的各种视觉暂留,再配上3D时各种爆桨声。而这正是直机最有魅力的地方。场地是最大的无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觉得没必要,100级定位就是练手、耐摔。即然练得差不多了,就算上2S照样不过瘾。100级没有大桨的各种视 ...

120好歹玩3D还是可以的,大机就算了,场地基本找不到

网友(2017-07-19):
引用 网友C:
玩了这种小飞机。还是直接上450吧

450 真是折腾死人  修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觉得没必要,100级定位就是练手、耐摔。即然练得差不多了,就算上2S照样不过瘾。100级没有大桨的各种视 ...

有场地 还不如玩固定翼了 又便宜又霸气

网友(2020-01-14):
大桨必须有场地才行,不然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