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问题

楼主(2016-12-17):
2.4g遥控器加2.4g功放怎么距离还不如不加了呢?变的更加短

网友A:
确定功放比原来的功率大?另外天线也很重要,换大DB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功放比原来的功率大?另外天线也很重要,换大DB天线

现在感觉不是天线问题,天线增益我知道,就是现在开功放,还不如不加功放远啦

网友:
你要知道原控的功率在很小的情况下如果加功放会使原装的功率损失,就比如说非常小的声音的音源你非要用大功率功放放大后果就是声音即没放大而且失真,损坏了音源,就这个意思

网友:
甲类功放失真小~

网友:
像2,4G这么高频率前后级稍有失谐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业余条件下想搞好不太容易。

网友B:
楼主的控和用什么功放都没说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控和用什么功放都没说怎么解决

晚上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控和用什么功放都没说怎么解决

网友B:
控是可拆卸天线还是自己加馈线焊的,这种淘宝航模店买的功放质量参差不齐,建议楼主去买正规功放,我的AT91加上5W功放,功放独立供电,最远市区飞过9K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是可拆卸天线还是自己加馈线焊的,这种淘宝航模店买的功放质量参差不齐,建议楼主去买正规功放,我的AT91 ...

多谢啦,我这个是拆天线装的没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是可拆卸天线还是自己加馈线焊的,这种淘宝航模店买的功放质量参差不齐,建议楼主去买正规功放,我的AT91 ...

可以推荐一下型号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推荐一下型号不

给你个链接,自己去看,无线类电子产品不要去航模店买会便宜很多质量又有保障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33175888497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链接,自己去看,无线类电子产品不要去航模店买会便宜很多质量又有保障
https://item.taobao.com/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