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天线的几点认识(二)极化方式

楼主(2016-12-17):
以下只是个人对天线的几点认识,说的不对的地方,请高手批评指正。
        天线极化方式
        天线的极化方式是指天线辐射电磁波的电场矢量(电场的幅度和方向)随时间变化的情况。极化方式主要有线极化、圆极化和椭圆极化。
        线极化是指电磁波的电场矢量的方向始终在一条直线上,线极化又分为垂直极化和水平极化,垂直极化是指电磁波的电场矢量垂直于水平面,水平极化是指电磁波的电场矢量平行于水平面。棒子天线是典型的线极化天线,它辐射的电磁波的电场矢量是平行于棒子天线的,电场的方向是沿着平行于棒子的方向周期性的来回变化。如果将棒子天线垂直于地面放置,那么它就是垂直极化天线,如果平行于地面放置,它就是水平极化天线。

       圆极化是指电磁波的电场矢量沿着一个圆在旋转,电场的幅度不变。圆极化又分为左旋圆极化(left hand circularly polarization  LHCP)和右旋圆极化(right hand circularly polarization RHCP),通过左右手螺旋定则来判定。如下图a所示,用左手大姆指指向电磁波的传播方向,也就是Z轴方向,电场的旋转方向是左手其它手指的指向,即为左旋圆极化。同理,也可以判定右旋圆极化。

      椭圆极化是指电磁波的电场矢量沿着一个椭圆在旋转,同时电场的幅度也在变化。当然也有左旋和右旋之分,判定方法同。我们实际当中用的圆极化天线其实辐射的都是椭圆极化波,纯圆极化只是一种理想的情况。因此,圆极化天线有一个特别的指标来表征天线圆极化特性的好坏,这个指标是轴比。轴比是指椭圆极化波长轴与短轴的比值,当长轴与短轴一致时,这个比值就是1,转换为dB的话,就是0dB,那么线极化波的轴比就是无穷大,因此,判定圆极化天线的圆极化特性,可以通过轴比这个指标来判定,轴比越小,则圆极化特性越好,轴比越大,圆极化特性越差。一般情况下至少要小于6dB,还有比较好的,轴比要做到3dB以下。典型的圆极化天线有轴向模螺旋天线,还有圆极化的微带天线。
      好了,今天先码到这里

网友:
我只知道卫星天线的波段常用的C波段为水平垂直极化, KU波段为园极化,分为左右旋极化。

楼主:
        我们再来说一下极化匹配的问题
        水平极化波需要用水平极化天线来接收,垂直极化波需要用垂直极化天线来接收,举个例子,如果棒子天线作为发射天线,平行于地面放置,那么接收天线也应该平行于地面放置,这样才能达到最佳的极化匹配。如果棒子天线垂直于地面放置,那么接收天线也应该垂直于地面放置。这是针对于发射和接收天线都是线极化的情况。
        圆极化天线可以接收水平极化波和垂直极化波,但是由于极化失配的问题,会造成3dB的能量损失。同样,水平极化天线和垂直极化天线也可以接收圆极化波,但是也会因为极化失配而造成3dB的能量损失。比如,用三叶草天线作为发射天线,辐射圆极化波,用5dBi的棒子天线作为接收天线,单单因为极化失配原因,棒子天线实际相当于2dBi的增益,有3dB的增益是白白浪费的。将两种天线互换发射和接收功能,情况也是一样。

楼主:
         圆极化天线不能接收旋向相反的来波,比如,右旋圆极化天线不能用于接收左旋圆极化波,左旋圆极化天线也不能用于接收右旋圆极化波,要达到最佳的极化匹配,只能用旋向相同的天线用于发射和接收。

网友A(2017-02-02):
还是不懂轴比,  0.94 要怎么换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懂轴比,  0.94 要怎么换算呢

轴比代表圆极化的纯度。可以简单理解为,接收水平极化和垂直极化波的差值

好的圆极化天线,棒子做发射时,棒子天线垂直和放到,对接收电平影响很小。如果都是垂直极化,其中一个天线放平,信号立马就挂了

网友:
平板双菱接受天线是什么极化啊

网友(2017-05-01):
谢谢   懂了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再来说一下极化匹配的问题
        水平极化波需要用水平极化天线来接收,垂直极化波需要用垂 ...

为什么看到有人吧遥控器上的棒子天线换成三叶草发射天线,飞机上的接收机一般都是一段线,就是棒子天线,这样用应该适得其反吧?怎么还有人这样用呢?

网友:
实际使用中,同类型的发射接收天线的使用效果一般要好于混搭的天线,应该就是所谓的合理匹配

网友:
如果一半人用左螺旋 一半人用右螺旋 那么本来能支持8人的频段 是不是可以翻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