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LOGO 700换碳身,爽飞!!

楼主(2016-12-17):
塑料LOGO 700换碳身,爽飞!!上图

裸照

裸照

不带电池的重量

不带电池的重量

无敌大飞场

无敌大飞场

网友A:
能问问楼主你的铝合金橙色尾管哪里买的?我想把一个JR E12 700级改成800级,又不想用碳纤维管。因此想请教一下你。最好是22mm外径,21mm内径。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问问楼主你的铝合金橙色尾管哪里买的?我想把一个JR E12 700级改成800级,又不想用碳纤维管。因此想 ...

这个是25的,22的我也在找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25的,22的我也在找呀

如果是碳纤维,那直接马云家搜搜“3K碳纤维管”,22mm外径,20mm内径大概是70-85一根,广东东莞深圳几个卖家都很靠谱。我一般在“碳纤维复合材料制品”这家买。你是尾管皮带都能用。

问题是如果我想买22mm外径,21mm内径。因为E12原装轴传的垫圈就是21mm外径。这种0.5mm厚度的碳纤维管也有,强度大概是70%,因此我有点怕。宁可用6061/7075铝合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碳纤维,那直接马云家搜搜“3K碳纤维管”,22mm外径,20mm内径大概是70-85一根,广东东莞深圳几个 ...

把垫圈改换掉成臂厚的,0.5太太薄了,我q3改的380都用1mm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垫圈改换掉成臂厚的,0.5太太薄了,我q3改的380都用1mm厚的

谢谢你的回帖。目前我确实是用1mm厚的。但是垫圈撑得太满,有点共振。如果买不到,我用电磨把垫圈稍微磨薄一点,增加弹性。
另外我理解不一定700级尾管圆筒璧一定要比380级更厚,380的尾管一般我猜12-15mm直径,300-350mm长度),700级尾管是22-24mm直径,700mm-780mm长度。定性分析看,越长越需要厚,但是直径越粗,结构支撑越强,反而越不需要材质本身厚。综合看,估计一刀切,1mm厚度都足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帖。目前我确实是用1mm厚的。但是垫圈撑得太满,有点共振。如果买不到,我用电磨把垫圈稍微磨 ...

多谢,我以为700力气大。越长越容易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帖。目前我确实是用1mm厚的。但是垫圈撑得太满,有点共振。如果买不到,我用电磨把垫圈稍微磨 ...

确实是15mm的,我用壁厚1mm的好吊多次炸机被砍到只是擦破了点皮

楼主:
22 外径的铝管哪里有?很需要呀,0.5厚的就够了,1MM厚的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22 外径的铝管哪里有?很需要呀,0.5厚的就够了,1MM厚的重

铝的22mm外21mm内我还没找到。我估计不是所有铝管都行,好想要找要精密管标准的。当然能7075级别最好,其次6061。铝管绝对不需要1mm。
但是你愿意碳纤维22mm外21mm内(即0.5mm厚),就按我6楼提供的信息就能买到。卖家以及国外测评,强度大概是1mm厚的70%。如果不是暴力3D,应该也是足够的。

楼主:
不想用碳的。22的外径的管子好像没几个飞机用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想用碳的。22的外径的管子好像没几个飞机用的呀

我的forza700拉长也是碳纤维管配亚拓800的传动轴。现在这台E12也是这么弄得。不过相比forza700,还有好几个零件要CNC加工一下。但是基本已经弄好了。如果有一个铝管就更完美了。

网友:
期待500X,亚拓也开始流行直驱了嘛

网友:
完美~LZ V587!
这结构比原来的狗7好多了。新版塑料机身又感觉太弱。

网友C:
塑料logo就是为了降低成本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料logo就是为了降低成本设计的

不觉得能降低多少,反而手感觉得差好远呀

网友:
恭喜发财

网友D(2018-08-30):
請問logo 25mm的尾管哪邊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logo 25mm的尾管哪邊買的?

淘宝了,找百事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