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飞又炸)请教一下,我的CC3D飞控为什么静止状态下会出现这种震动情况?(问题...

楼主(2016-12-17):
如图,这样的情况其实是放在平地上静止的,刚接电正常,过一会就出现这种情况,飞出去一会就炸,如何解决啊?请教高手

找到问题了,CC3D飞控应该没问题,居然是连接飞控和接收机的线不靠谱,时断时续,造成瞬间失控。所以每次炸机都有点像飞控的问题,又有点像是丢信号失控……

修好后再飞,1分钟就炸了,稍微动作幅度大一点,一样是突然向一边翻到,崩溃……

会不会是线路老化,电调工作受影响?

网友:
有请大神~

网友:
重新校准水平

网友:
看我的帖子也可以

楼主:
哪个帖子阿?没找到,真忘了怎么校准水平了……

楼主:
重新校准水平了,还是没有用,过一会依然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我的250四轴的情况是间歇式抽风,根本稳不住,折腾了几天,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是飞控的连接线插头太细,插的时候没注意,有一个针插歪了,是第4针,最后用聂子锊直,在网站上重新刷,已修复,看看你的是不是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250四轴的情况是间歇式抽风,根本稳不住,折腾了几天,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是飞控的连接线插头太细, ...

我的不会,一开始很正常,飞了一两年了,这半年多没怎么飞,拿出来试试就总出这个问题,再不行就是之前炸鸡炸的?

网友B:
我的cc3d也是,上天后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抖动失控炸鸡!也找不出原因!水平校也没用。

网友C:
换F3吧~我以前飞CC3D的时候 试过起飞前1分多钟是正常的,后面就有明显的延迟,大概在0.5-0.8S左右,换过5-7块飞控,各种检查都不行,后面换了NAZE32就解决了....

网友D:
正常的,静止放一会儿就会单位放大十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的,静止放一会儿就会单位放大十倍

但是我问卖家老板,说这样不正常,让我发回去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cc3d也是,上天后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抖动失控炸鸡!也找不出原因!水平校也没用。

那就是说最好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F3吧~我以前飞CC3D的时候 试过起飞前1分多钟是正常的,后面就有明显的延迟,大概在0.5-0.8S左右,换过5-7 ...

看来找不到原因了

楼主:
找到问题了,CC3D飞控应该没问题,居然是连接飞控和接收机的线不靠谱,时断时续,造成瞬间失控。所以每次炸机都有点像飞控的问题,又有点像是丢信号失控……

楼主:
修好后再飞,1分钟就炸了,稍微动作幅度大一点,一样是突然向一边翻到,崩溃……

会不会是线路老化,电调工作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