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00x头罩加固的处理办法

楼主(2016-12-17):
700x头罩的薄是大家都知道的,以至于轻轻一碰就破。请问各位大神有何解决良策。

网友A:
良策就是换700l或者700e的头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良策就是换700l或者700e的头罩

关键是孔位不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孔位不同啊

我700x就在用700e头罩 一摸一样

网友:
里面涂一层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