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全比例装甲

楼主(2016-12-18):
自己有设备想做一台1:6的全比例装甲猎豹,还有自己研发的弹夹炮,开炮效果和真实的基本一样。材料用6061T6铝钛合金,设计重量70KG左右,设计速度在15KM/H,图纸和设备已经联系的差不多了。有几个想法请大家帮忙看看:
1.动力想用24V  5065无刷无感马达配120A电调和行星减速齿轮箱。不知道行不行。
2.用单扭杆还是双扭杆?个人偏向于单扭杆。
3.履带是用铝铸还是用铅锌合金铸?表面光洁度还不错。
4.还缺一些细节部分的资料,希望大家能帮忙给一点。比如车体上面几个舱口是如何开启的,发动机舱部分的几个开口是怎样开启的。

楼主:
请大家帮忙看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牛!构思真不错,恐怕价格不低呀,我找人做了一个16的虎式底盘就花了不少银子

网友A:
用单扭杆还是双扭杆?
你不做内购必然单扭杆。

履带是用铝铸还是用铅锌合金铸?
半斤八两,能铸钢就最好了,你可以网上关注下,可能近期有厂家会出。

还缺一些细节部分的资料,希望大家能帮忙给一点。比如车体上面几个舱口是如何开启的,发动机舱部分的几个开口是怎样开启的。
猎豹的几个大的舱盖都是靠突出于车体的铰链保持开合功能的。你做舱盖时可以在盖沿做一圈倒斜角方便密合。

网友:
自己做这么大比例坦克楼主真牛,希望不要烂尾!

网友:
1比6这么大比例啊!完全可以做双扭杆了,送你个网络上找的1比6的双扭杆黑豹底盘,希望早日看到你的精品!!

网友:
思想上 精神上给于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单扭杆还是双扭杆?
你不做内购必然单扭杆。

各个舱口能开关的模型有吗?我可以买来参考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个舱口能开关的模型有吗?我可以买来参考一下

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下

谢谢啊大兄弟,还有别的吗?

网友B:
楼主:把你开发的弹夹炮发上来让大家给你参谋参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啊大兄弟,还有别的吗?

关于豹的就没了,具体细节你可以用谷歌搜下图片 关键字为Panther drawings或者Panther blueprints。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ghlight=10%2B%BB%A2 这个帖子也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豹的就没了,具体细节你可以用谷歌搜下图片 关键字为Panther drawings或者Panther blueprints。

h ...

好的,谢谢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你开发的弹夹炮发上来让大家给你参谋参谋。

好啊,最近忙,回头我录个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啊,最近忙,回头我录个视频

耐心等待

网友(2017-01-30):
楼主用什么机器加工?一起探讨一下。我在搞1/8的21世纪玩具M1,动力上可以比较一下,我手里都有几种动力了,发图给你看看。

网友:
你这个坦克这么重,六七十公斤,建议你选择重些的电机,低kv,扭矩大的。虽然我没有买那个汽车转向机电机,但是看起来那个电机还是比较给力的(我坦克空间小,塞不下),而且价格便宜,比我买的豹子电机便宜多了。

这种电机也有长短之分,2-4公斤不等,如果我车体内能塞下就好了,太羡慕了。
他标识12V实际上24v驱动问题不大,也不是必要改霍尔元件,类似我上图中最左边的两个电机,不接霍尔线,无刷电调直接驱动就可以了。(我是好盈一郎150A无感无刷电调)

网友:
你这是1:6的图吗

网友:
这是毛子画的1/16的虎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