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航)zoro装机

楼主(2016-12-18):
非常好的一个机架,炸不坏东西,自身也很难被炸变形,强力推荐

网友:
漂亮,不过装机图太少啦···

网友A:
机架某宝有吗

网友B:
看电子,好像跟黑蚁飞塔差不多,线路板之间都是插针直接对接起来的,担心不结实呀,炸鸡震动会不会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电子,好像跟黑蚁飞塔差不多,线路板之间都是插针直接对接起来的,担心不结实呀,炸鸡震动会不会损坏?

记得好像叫猛禽的=.=这么缩当中的电调分电板,更担心散热问题诶…感觉其实不一定要连电调都和分电板集成在一起吧,如果是只把飞控和分电板用插针连接来简化连线也行诶

网友C:
铝合金分分钟坏掉 还不可xiufuq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铝合金分分钟坏掉 还不可xiufuq

你有点外行人说内行话了……

网友D:
电池下置摔机的时候会不会吧电池摔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下置摔机的时候会不会吧电池摔坏?

电池就伤得比较重吧

网友B:
这个和那个BBB相比怎样?{:soso__3409329614010722382_4:}

楼主(2017-02-21):
引用 网友A:
机架某宝有吗

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合金分分钟坏掉 还不可xiufuq

100米自由落体砸水泥地,除了桨歪了和机架有轻微划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那个BBB相比怎样?{:soso__3409329614010722382_4:}

个人感觉爆发力强很多

网友:
给个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