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groundcontrol PIXHAWK 固件 怎么解锁啊?有奖问答

楼主(2016-12-18):
qgroundcontrol PIXHAWK 固件 怎么解锁啊?有奖问答

网友A:
解锁?,插电后等飞控自检,自检过了以后再按安全开关,然后电调的声音消失后就可以遥控解锁了啊

网友B(2019-08-05):
一直没搞懂控,站,机的关系,控可以连站么?机飞了站怎么给机发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