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黑蚁飞塔 F1开箱

楼主(2016-12-18):
从11月初预订,说双十一发货,结果给拖到双十二,从没下雪到现在外面零下17度。我是留着等春天呢还是出了呢?不抱怨了!给大家上图

楼主:
飞控 图传和 osd层听说发射功率可调,留有boot按键和一个调频按键还是调功率的按键 包装里没有说明书 待会儿再试 送了散热片 USB口是贴片的 不上胶水应该容易掉

楼主:
电调层 都不是沉金板 跟上层板有点差距了 验证了电调层有 小问题 之后改了一个月。。。算了 低配嘛!就不在乎沉金不沉金了 但是明显少焊一个接线座 看来是用不了别的飞控了

网友A:
这就是传说中的黑蚁nano吗?

网友B:
我一直在想 集成电调如果挂了一个  那怎么办 换全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在想 集成电调如果挂了一个  那怎么办 换全部?

猜对了

网友:
黑蚁的不大给力啊 感觉是小作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传说中的黑蚁nano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在想 集成电调如果挂了一个  那怎么办 换全部?

看情况吧 要是铜皮没事,换个芯片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