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充电器,快速冲4s1500电池的

楼主(2016-12-18):
求推荐一个充电器,能在5-10分钟充满一块4s1500电池的,价格越便宜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A9

A9多少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t620,需要可以找我

什么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399一个 500w20a

500w20a,你说的是电源吗

网友C:
我觉得 sc608飞穿越蛮好的。外场带块4s 20ah的电包就可以爽玩了。   一个背包。装上电包充电器遥控器 眼镜 配件 再挂上飞机。 轻装上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 sc608飞穿越蛮好的。外场带块4s 20ah的电包就可以爽玩了。   一个背包。装上电包充电器遥控器 眼镜  ...

608冲1500大概要多久?

网友:
艾斯特620

网友:
决定a9,一次2个电,冲电包绝对一流

网友:
你这个需求,并充,有个200w的功率就够了,

网友D:
SC-620开15A即可

网友E:
实践证明A9十分钟充不满1500的,试过sc608开8A可以,不过608有褒有贬,再贵的没用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实践证明A9十分钟充不满1500的,试过sc608开8A可以,不过608有褒有贬,再贵的没用过

A910分钟充不满?楼主要便宜性价比高的,除a9外不二之选。

网友F:
A9 引2组总线出来接电池XT60头 8A充电不发热。2个2个的充实际比608还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A910分钟充不满?楼主要便宜性价比高的,除a9外不二之选。
那应该我A9开的电流小了,担心平衡头

网友G:
608就很好用了
A9鐵定10分鐘沖不滿

网友H:
楼主一个帖,一堆商家来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F:
A9 引2组总线出来接电池XT60头 8A充电不发热。2个2个的充实际比608还快。

引两个总线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一个帖,一堆商家来相见。

就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608就很好用了
A9鐵定10分鐘沖不滿

A9开8a充不满4s1500?想外场用,一般单片飞到3.7左右,充满应该只有1200左右的容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A9开8a充不满4s1500?想外场用,一般单片飞到3.7左右,充满应该只有1200左右的容量

楼主你无非就是要的外场快充,A9最大的缺陷就是一次只能充两块,而且输入电压12v-14v很难选择外场电包,
选那种能并充的比如620,它输入电压9v-30v比较好选外场电池,如果你的电池有6颗以上,选择这种并充模式的充电器能达到充电速度比玩的速度快。

网友:
A9是單純用平衡頭充電,開高A數線會燙,如果不在意的話開8A或許可以

网友I:
5-10分钟,你的电池不要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5-10分钟,你的电池不要了么??

现在用的1300 4s 100c理标注可以15C充电。长期暴力卖家说减30%寿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608冲1500大概要多久?

开满8A十分钟内没问题,只是这品牌的品质确实不好说,个人经历了两波坎坷目前终于是稳定使用了三个月

网友:
艾斯特的充电器不错啊,又方便又小巧。

网友:
608冲一个4s1500开8a大概6分钟左右,关键是平衡时间稍长点,620妥妥的,但是价钱上去了

网友D:
A9十分钟充不满?!胡扯什么?!那我飞这么长时间了都是用信仰充的?!